[测量]
氧气阀与低温阀各自的使用情况和解决方法

楼主(2020-09-04):
1   划重点,氧气阀是怎么工作和使用的?

说到氧气阀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氧气表,这经常会使用的氧气阀,也称为氧气减压阀。氧气阀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经常用到,而且经常要用到氧气,氮气,氢气,氩气等气体。以上所说的这些气体,他们都会贮存在一个高压气体钢瓶中,当然,这个高压气体钢瓶是专用的。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减压阀这些气体的压力会降至到实验所需要的范围之内,然后再通过其他的阀门进行细调,将这些气体输入到使用的系统中。

氧气阀的工作原理

氧气阀的高压腔一般会与钢瓶进行连接,而低压腔就是气体的出口,一般会通往使用系统。钢瓶内贮存的气体压力会通过高压表来标示出来,低压表的出口压力是可以由调节螺杆进行有效控制的。

一般来说,氧气阀都有安全阀,安全阀是用来保护减压阀的,并且使减压阀进行安全的使用。同时,安全阀也是减压阀,出现故障时的一个信号装置,如果减压阀出现了故障,安全阀会有明确的显示。

氧气阀的使用方法

在使用氧气阀时,一定要按照要求进行使用,这样在操作的过程中,才不会出现问题。而且氧气阀应该不能与油脂进行接触,否则会发生火警事故。在停止工作时,要将阀中剩余的气体放干净,然后将调解螺杆处于松弛的状态,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长期受压变形的现象。

以上就是关于氧气阀的相关知识,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将这些相关知识了解清楚,从而更好的使用。

2  低温阀出现泄露的原因都有哪些

低温阀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对材质的要求非常严格,之所以叫做低温阀主要是他们往往用于那些介质温度比较低的环境中。低温阀的应用有效的控制了温度,可以防止爆炸,或者是泄露等安全隐患。那么,低温阀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泄漏的原因都有哪些呢?其实主要有以下的两点。

一、内漏

低温阀之所以会产生内漏,主要是因为密封在低温的状态下产生了变形,主要是因为介质的温度下降到了使材料产生相变时的温度,导致材料的体积发生变化,使原本那些研磨精度很高的密封面,产生了翘曲变形,进而造成了低温密封不好的现象,导致内漏。

二、外漏

外漏主要是因为阀门与管路的连接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连接的垫料,连接螺栓或者是连接件,它们在低温状态下,材料之间的收缩不同步,最终导致泄漏现象出现。

总而言之,低温阀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在后期使用的过程中,要在合适的环境中,这样才可以有效的避免材质材料的变形,避免泄漏问题的发生。以上就是低温阀产生泄露的原因,在选购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加注意,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如果在使用的时候一旦出现泄漏现象,一定要及时处理。而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些正规厂家生产的低温阀,毕竟正规厂家生产的更有质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