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识别贴片二极管参数

楼主(2020-09-04):
一、普通贴片二极管的正极和负极区分

       通常可以观察管的外壳。当外壳明显磨损时,万用表的欧姆表可用于鉴别。将万用表放入R×100Ω或R×1kΩ文件中。首先用红色和黑色万用表测量SMD二极管的两个引脚之间的电阻,然后再次测量仪表。在这两种测量结果,其具有的电阻值小被选择时,连接到铅笔黑色测试到底是二极管补丁上,另一端连接到铅笔红试验的正极被负极芯片二极管;二极管芯片具有正向电阻(通常几百欧姆到几千欧姆),而另一组具有二极管芯片(通常是几十千欧到几百千欧姆)的反向电阻。

二、普通贴片二极管的性能

       普通贴片二极管的性能检测通常在开放状态(远离电路板)下进行。测量方法如下:用万用表R×100Ω或R×1?测量正和负正常贴片二极管电阻。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更大的正和负电阻之间的差异,更好的单向导电性。如果测得的正负电阻差别不大,则意味着芯片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能下降;如果正负电阻很大,则意味着芯片二极管有开路故障;如果正负电阻很小,则表明贴片二极管发生故障。当芯片二极管中出现前三个条件时,必须更换二极管。 2.特殊二极管的通用识别。

三、SMD二极管的调节检测

      SMD二极管的检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要素:
  1、二极管稳压芯片,用于正负辨别。稳压芯片二极管与普通芯片二极管相同,其引脚也分为正极和负极。所述正极和负极通常可通过在包装上标记,例如,由二极管符号标记,电缆长度,颜色圆圈,色点等来鉴定。

  2、判断调节芯片二极管的效率。辨别方法与普通贴片二极管相同。通常,正向电阻通常约为10kΩ,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3、稳压芯片芯片稳压二极管测量措施。将万用表放入10kΩ文件中,红色表的笔连接到稳压二极管的正极,黑色表的笔连接到稳压二极管的负极。将万用表指针偏转到稳定值后,读取直流电压文件DC10 V万用表复选标记。根据以下经验公式计算齐纳二极管的常数值:电压调节值Uz=(10  - 读数)×15 V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法用于测量稳压芯片二极管的稳定性电压。压力值受万用表高阻齿轮所用电池电压的限制。也就是说,它只能测量电压调节器的稳压芯片低于高电阻文件中使用的电池电压。

四、检测发光二极管的光补丁检测方法二极管发光补丁如下:

       正和负二极管散发垫光可以通常由电极,即所述管通向明亮的光,并且两根引线中的管体的形状“视觉测量的方法”来识别从侧面仔细观察,较小的一端是正极,较大的一端是负极。当无法识别“可视方法”时,欧姆万用表文件也可用于检测和识别。将万用表设置为10kΩ(发光贴片二极管具有2 V点火电压,只有在10kΩ时才能打开)。使用万用表的红色和黑色测试引线连接发射光的贴片二极管的两根导线。如果指针被偏转到一半以上和管可以发射一个薄弱点的右侧,黑笔连接到LED和红色铅笔的正极被连接到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