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空闲中断+DMA双缓冲+环形缓冲区+flash写入

楼主(2020-09-04):
经过多天的折腾,终于成功了。50K的bin文件直接下载写入flash,没有分包,当然这是服务器的局限,我也没办法,最好是分包的。

DMA接收缓冲区长度1024Byte,两个。环形缓冲2048Byte,一个。
在空闲中断和DMA接收完成中断里,都执行切换缓冲区并启动,然后复制数据到环形缓冲区的操作。
在主函数判断环形缓冲区的数据长度,超过2Byte就读出来,按halfword写入flash。

检测进入空闲中断和DMA完成中断的次数,以及进入中断时,环形缓冲区的数据长度,以判断环形缓冲区的大小够不够。
在串口38400的速度下,传输一个60K的bin文件。
大概要进空闲中断300次,此时环形缓冲区的数据最大700+;
进DMA完成中断仅2~3次,此时环形缓冲区的数据长度位1024/1025等等。

如果把两个DMA接收长度都扩大到2048Byte,测试了一次,不会进DMA完成中断,都在串口空闲中断里就接收完了。

实际现象就是即使数据不断地接收,串口空闲中断是经常触发的,反倒是想要连续接收2048字节而不触发空闲,基本上不太可能。
在使用环形缓冲区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在很多教程中,都是用ring.len的++和--来作为长度的判断。实际使用中,读写连续进行,甚至中断会插手的时候,经常出现头部地址与尾部地址不同,但是len却未0的情况。
所有我看有些教程里,len是算出来的,len =(尾部 + 缓冲区总长 - 头部 )% 缓冲区总长;

问题1:也许波特率调高后,进空闲中断会少些?
问题2:即便把len定义成voltail变量,照样出错,是因为主函数中在读取--的时候,进中断又++,导致错乱吗?
问题3:flash的写入速度好像也不是很慢啊?我看网上说写入速度很慢,本来我打算以2400比特率接收的。没想到38400下,写入也跟得上。

如果能不复制数据,传递地址就好了,还没研究。但是复制有复制的好处。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dirtwillfly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网友A:
如果你的bootloader在flash里执行,写flash时CPU会停机,所以最好不要同时进行写flash跟数据传输。

网友B:
对速度有提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bootloader在flash里执行,写flash时CPU会停机,所以最好不要同时进行写flash跟数据传输。 ...

flash分区了也不行吗?
那这么多数据,不写入flash的话,意思是得写入外部的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速度有提升吗?

没做过单字节的中断接收,不清楚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分区了也不行吗?
那这么多数据,不写入flash的话,意思是得写入外部的存储器? ...

追求快的话,应该将bootloader放RAM里运行。这样写Flash时,CPU就不会停机了,就不会有丢失传输的数据的风险。
我所说的“同时进行写flash跟数据传输”是指写flash的同时又进行数据接收的细节性的动作。
你看ST官方的IAP例程的写操作跟接收操作是分时进行的。

网友C:
恭喜楼主,我也试试去。

网友D:
大概要进空闲中断300次,此时环形缓冲区的数据最大700+;

网友E:
过多天的折腾,终于成功了。50K的bin文件直接下载写入flash,没有分包,当然这是服务器的局限,我也没办法,最好是分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求快的话,应该将bootloader放RAM里运行。这样写Flash时,CPU就不会停机了,就不会有丢失传输的数据的风 ...

膜拜大佬,这个太高深了,晚点研究。先把应用层面的东西搞掂再说

网友F(2020-10-10):
经验之谈呀

网友G:
真的很有想法

网友H:
怎么做双缓冲呢

网友I:
长知识了 非常感谢楼主

楼主:
很简单,csdn上很多帖子。最基本的就是两个数组,一个全局变量。用全局变量记录下次接收使用哪个数组接收.
/**
  * 函数功能:串口接收空闲中断函数
  * 输入参数:
  * 返 回 值:
  * 说    明:无
  */
void UsartReceive_IDL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UartBufferTypedef *UartxRT )
{
        uint32_t temp;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UART_FLAG_IDLE) != RESET))                                //获取IDLE标志位,如果idle标志被置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                                                                        //清除串口空闲标志
                HAL_UART_DMAStop(huart);
                temp=__HAL_DMA_GET_COUNTER(huart->hdmarx);                                                        //获取DMA中未传输的数据个
                UartxRT->RxDMALen =  MAX_RxDMA_BUFFER - temp;                                                        //总计数减去未传输的数据个数,得到已经接收的数据个

                if(UartxRT->witchbuf==1)                                                                        //之前用的buf1,切换为2
                {
                        UartxRT->witchbuf=2;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UartxRT->RxDMA_Buf2,MAX_RxDMA_BUFFER);        //重启串口DMA接收到buf2
                        UartxRT->RxLen+=UartxRT->RxDMALen;
                }
                else if(UartxRT->witchbuf==2)                                                             //之前用的buf2,切换为buf1
                {
                        UartxRT->witchbuf=1;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UartxRT->RxDMA_Buf,MAX_RxDMA_BUFFER);                //重启串口DMA接收到buf1
                        UartxRT->RxLen+=UartxRT->RxDMALen;
                }
        }
}

楼主:
引用 网友I:
长知识了 非常感谢楼主

菜鸟一个,瞎搞而已。

楼主:
瞎折腾的,菜鸟,只能到处打补丁一样的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