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的常用参数

楼主(2020-09-04):
1、最大平均整流电流IF:

  指二极管长期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平均电流。该电流由PN结的结面积和散热条件决定。使用时应注意通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不能大于此值,并要满足散热条件。例如1N4000系列二极管的IF为1A。

2、最高反向工作电压VR:

  指二极管两端允许施加的最大反向电压。若大于此值,则反向电流IR、剧增,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被破坏,从而引起反向击穿。通常取反向击穿电压VB、的一半作为VR。例如1N4001的VR为50V,1N4007的VR为1OOOV

3、最大反向电流IR:

  它是二极管在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下允许流过的反向电流,此参数反映了二极管单向导电性能的好坏。因此这个电流值越小,表明二极管质量越好。

4、击穿电压VR:

  指二极管反向伏安特性曲线急剧弯曲点的电压值。反向为软特性时,则指给定反向漏电流条件下的电压值。

5、最高工作频率fm:

  它是二极管在正常情况下的最高工作频率。主要由PN结的结电容及扩散电容决定,若工作频率超过fm,则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能将不能很好地体现。例如1N4000系列二极管的fm为3kHz。

6、反向恢复时间tre:

  指在规定的负载、正向电流及最大反向瞬态电压下的反向恢复时间。

7、零偏压电容CO:

  指二极管两端电压为零时,扩散电容及结电容的容量之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即使同一型号的二极管其参数的离散性也很大。手册中给出的参数往往是一个范围,若测试条件改变,则相应的参数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25°C时测得1N5200系列硅塑封整流二极管的IR小于1OuA,而在100°C时IR则变为小于50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