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芯片TPS54360的问题

楼主(2020-09-04):
(无正文)

楼主:
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的电压是12V ,但用12V后会影响传感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F1那个保险是不是设计合理啊,输出如果是3A的话,这个保险是不是应该用1.5或者2A的比较合适啊

楼主:
还有R1/R7那两个电阻选用的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各位老师,有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A:
测量一下输出的纹波,看有多大?
传感器能接受多大的纹波?
增加小电容滤波试试

楼主(点评):
版主,您看一下分压电阻对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可以的。也可以给R7并个电阻试试。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打错字了,是并个电容

楼主(点评):
版主,数据手册里有一句话说的是电流不能大于170uA

楼主(点评):
还有一个问题,版主,R5的电阻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
输出在并个104电容,电感换成22UH,F1换成2A

楼主(点评):
说对了一部分,为什么电感要更改呢?是扩大还是缩小呢?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电感改大,加大蓄能

网友C:
我觉得R1和R7放在C3和C6之后,你这个电阻放在中间会不会影响LC滤波效果?

楼主(点评):
好吧,我确定了,你不懂

楼主:
没有人觉得C7/C8/R3有问题吗?

网友D(点评):
这些会影响瞬态响应,不影响噪音和纹波。

楼主:
各位大神求指教啊

网友E:
示波器看看纹波不就知道了

楼主(点评):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如果原理图是按照手册设计的话,那么就是PCB的问题,PCB布局和布线也很重要,最好按照手册推荐来画

楼主(点评):
没有按照手册设计,与官方给的有差距,您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A:
官网手册里有各个外围器件的选型和计算方法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 ... roduct%252FTPS54360

楼主(点评):
这个我用了,就是和自己设计的不一样,想知道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A:
也可以直接使用官网提供的webench工具来设计,这个选好输入输出参数就可以,不需要自己计算的
https://webench.ti.com/power-designer/

楼主(点评):
这个设计我用了,和自己设计的不一样,所以想知道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那就只能看数据手册里的各个外围器件的计算方法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嗯嗯,器件的选项和计算,我看了,确实设计的是有问题的,改天改一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