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360使用问题

楼主(2020-09-04):
TPS5360在使用过程中发现12V供电有问题,具体是不是设计原因呢,各位大神帮忙给看一下

网友A:
能否详细讲一讲问题现象呢?

输出的电压是12V,但是一加上后面的用电器后,对用电器的影响特别大

网友A:
对用电器的影响特别大 ,  不知道怎么理解

版主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采样电阻那一块儿的设计有没有问题
是这样的,12V输出的电压,用来给一个传感器供电,如果不用这个12V 的话传感器运行稳定,如果用了这个电路给传感器供电,结果传感器读出的数据跳变,不稳定

网友B:
什么问题?楼主描述清楚点啊,不然大家怎么帮你。

看楼上回复

网友C:
看有没有可能把GND和大地连接起来

通过电池变压的,没有接到大地

网友A:
12V输出的电压,用来给一个传感器供电,如果不用这个12V 的话传感器运行稳定,如果用了这个电路给传感器供电,结果传感器读出的数据跳变,不稳定

关注一下纹波,  你的传感器的要求和电源输出的纹波

但是更换了一个从淘宝上买的芯片就好了,我也纳闷了,淘宝这么神奇吗

网友A:
还是查查波形和纹波吧,  肯定有原因的,   仔细查下去, 你才能学到东西哦

嗯嗯,我找个示波器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