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个带CAN的国产单片机

楼主(2020-09-04):
现在国际环境这么严峻,打算选个国产单片机代替STM32.
用量一年估计几十k,求推荐个资料多点的。稳定性好点的。

网友A:
灵动MM32系列可以看一下

网友B:
我有,PIN TO PIN,免改板的,需要可以加我。

网友C:
国产替代STM32的很多,GD的就很不错,稳定,集成CAN总线控制器。

网友D:
可靠性考虑的话Autochips,KF32等有车规产品线的牌子一般都要好一些.

网友E:
其他参数有什么需求吗,canfd flexcan i2c ad da spi io数?

符合条件的有很多
可以在这里查到:
http://www.32mcu.com/

网友F:
高稳定性肯定当选AutoChips的 杰发科技 国产车规级单片机 高可靠性高稳定是车规芯片的第一大优势,而且M3内核支持多达两路CAN 完全对标STM32 成本是国产芯片的优势,而且在车厂量产的国产车规级芯片 杰发科技是第一家!
请咨询杰发科技一级代理:17748585657!(微信同步)

网友G:
M0  ES32F065X

这是哪家公司的产品,我看中ES32F0271,能否提供资料。

网友G:
M3  以上几款均可以参考

网友H:
  雅特力 AT32f415

楼主:
谢谢

国产单片机好像没有像ST那样大量占有市场的哈

网友I:
华大华大,例如,HC32F072 带can控制器。

网友J:
雅特力415、

网友K:
新唐有许多

网友L:
楼主可以考虑下华大~

网友M:
CKS-中科芯MCU,是在不需要改版和改程序的情况下PinToPin完美兼容
M3核:
STM32F103C8T6/CBT6/R8T6/RBT6/VBT6、
M0核:
STM32F030R8T6/C8T6/C6T6/K6T6/K6U6/F4P6 STM32F031C6T6/K6U6/K6T6/F4P6
STM32F051R8T6/C8T6/K8T6/K8U6/K6T6等相关ST-MCU型号, 优势在于稳定性好兼容性强,原厂实力强大,个别性能(静电、功耗、脉冲群、高低温) 优于同类产品,103系列USB功能可以正常使用进行固件升级,并且有比ST低35-40个点左右的价格优势,很多行业我们都经过批量出货实测,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们可以免费提供样给您实测,徐生:15766446819(及支持终端)

网友M:
批量含税4.x

网友N:
华大 加我微信18665321219

网友O(2021-09-04):
国产mcu M3  100hz, 128kb,支持spi,i2c,uart.  7个timer ,1个can2.0
应用工业控制
目前仅支持厂家询盘。现货。
咨询电话:15813860665

网友P:
不是完全兼容!资料和例程不完善!国产主要没有好的技术支持!还有国产的晶圆在哪里代工?

网友Q:
可以了解下杭州万高V8410N,不知道是否合适你的应用。

楼主:
去年的帖子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去年的帖子了。。。

不说 我都没细看  还以为是4号发的贴子

网友O:
楼主:
      我这面有带CAN国产单片机,还有集成VCO超宽带频率合成器芯片,有兴趣加下qq:191321088
      打扰之处请多原谅!

      谢谢!

网友S:
一年才几十k,这样的散货市场上一大把,不用急

网友E(2021-11-20):
CAN的数量和CANFD有要求吗 ,这里可以查到:
型号        内核        频率(M)        ROM(k)        RAM(k)        GPIO        Vmin        Vmax        CAN        CAN_FD        FLEXCAN        厂家
GD32C103TBU6        Cortex-M4F        120        128        32.00        26        1.71        3.60        2        2        0        |兆易GigaDevice
GD32C103CBT6        Cortex-M4F        120        128        32.00        37        1.71        3.60        2        2        0        |兆易GigaDevice
GD32C103RBT6        Cortex-M4F        120        128        32.00        51        1.71        3.60        2        2        0        |兆易GigaDevice
GD32C103VBT6        Cortex-M4F        120        128        32.00        80        1.71        3.60        2        2        0        |兆易GigaDevice
MM32F0144C1T        Cortex-M0        72        64        8.00        16        2.00        5.50        1        0        0        |灵动MM32
MM32F0144C4P        Cortex-M0        72        64        8.00        26        2.00        5.50        1        0        0        |灵动MM32
MM32F0144C4Q        Cortex-M0        72        64        8.00        28        2.00        5.50        1        0        0        |灵动MM32
MM32F0144C6P        Cortex-M0        72        64        8.00        40        2.00        5.50        1        0        0        |灵动MM32
TMS320F280037C        C28x CLA        120        256        69.00        51        3.30        3.30        1        1        0        |德州仪器TI
TMS320F280037C        C28x CLA        120        256        69.00        14        3.30        3.30        1        1        0        |德州仪器TI
TMS320F280037C        C28x CLA        120        256        69.00        26        3.30        3.30        1        1        0        |德州仪器TI
TMS320F280039C        C28x CLA        120        384        69.00        51        3.30        3.30        1        1        0        |德州仪器TI
TMS320F280039C        C28x CLA        120        384        69.00        26        3.30        3.30        1        1        0        |德州仪器TI
TMS320F280039C        C28x CLA        120        384        69.00        39        3.30        3.30        1        1        0        |德州仪器TI
SR6P7C7        Cortex-R52-M4        400        20480        8576.00        50        1.80        3.60        11        1        0        |意法STM
SR6P7C3        Cortex-R52-M4        400        20480        8576.00        50        1.80        3.60        11        1        0        |意法STM
SR6G7C5        Cortex-R52-M4        400        20992        8576.00        50        1.80        3.60        19        1        0        |意法STM
SR6G7C3        Cortex-R52-M4        400        20992        8400.00        50        1.80        3.60        19        1        0        |意法STM
MM32F3270        Cortex-M3        120        512        128.00        110        2.00        5.50        1        0        0        |灵动MM32
STM8AF5268        STM8        24        32        6.00        38        3.00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S208C6        STM8        24        32        6.00        38        2.95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S208C8        STM8        24        64        6.00        38        2.95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S208CB        STM8        24        128        6.00        38        2.95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S208MB        STM8        24        128        6.00        68        2.95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S208R6        STM8        24        32        6.00        52        2.95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S208R8        STM8        24        64        6.00        52        2.95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S208RB        STM8        24        128        6.00        52        2.95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S208S6        STM8        24        32        6.00        34        2.95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S208S8        STM8        24        64        6.00        34        2.95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S208SB        STM8        24        128        6.00        34        2.95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AF52AA        STM8        24        128        6.00        70        3.00        5.50        1        0        0        |意法STM
STM8AF52A9        STM8        24        128        6.00        54        3.00        5.50        1        0        0        |意法STM

32MCU单片机查询网
https://www.32mcu.com/

网友T:
我们是芯片原厂 且提供技术支持欢迎联系 小彭18676703390

网友U(2022-03-01):
请加微信18616351967,国产替代STM32,带CAN接口

网友V:
ES32F0934LV是哪家的?可以给分资料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V:
ES32F0934LV是哪家的?可以给分资料吗?

也是东软的,不过该料号没有再封,可以选用其他的料号
VX:19926537749

网友Q:
J建议可以看下HC32L072或者HC32F072

网友W:
东软ES32F3696 系列 MCU 最大支持 512KB FLASH 和 96KB SRAM, 且支持通过 EBI 接口扩展外部存
储。支持 QSPI 接口,不仅可用于外部 FLASH 等存储扩展,也可支持高速数据传输。 支持多达 84
个 I/O,支持 2 路 12 位 ADC, 2 路 12 位 DAC, 3 路模拟比较器,支持 RTC 日历、闹钟等功能。
带丰富的定时器资源,支持 2 路高级定时器(AD16C4T), 2 路通用定时器(GP16C4T), 2 路基本定
时器(BS16T), 2 路 32 位通用定时器(GP32C4T)。支持丰富的通信资源,包括 2 路 I2C, 3 路 SPI/I2S,
6 路 UART, 另外支持全速/高速 USB 主机、设备和 OTG 接口,还支持 CAN 接口通信。

网友W:
引用 网友V:
ES32F0934LV是哪家的?可以给分资料吗?

ES32F是东软型号,MCU项目开发,方便的话可以找我们,我们是技术导向型代理商,谢谢

网友W:
东软ES32F36系列

网友X(2022-06-02):
STC32G12K128   32位除,16位除,端口的位操作,  2组 CAN 就值RMB5, 其他白送,USB, FLASH 128K, SRAM 12K, 32位 8051,  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

网友Y:
stc32G带双CAN,价格只有五块多,价格便宜量也足,就是内核性能低点。

网友Z:
国产芯片不需要改版和改程序的情况下PinToPin完美兼容,需要联系Q2735724905

网友AA:
这是哪家公司的产品,我看中ES32F0271,能否提供资料。

网友AB:
STC32G12K128 系列32位8051中文数据手册 , 2组 CAN,  RMB5, 其他白送: USB, 3组 Lin, 3组 SPI, I2C, 128K FLASH, 12K SRAM, RMB5
http://www.***.com/STC8F-datasheet/STC32G.pdf, 2022/6/13

STC32G12K128-V9.4 实验箱演示程序包更新, 含使用说明书,含原理图,   2022/6/14
http://www.***.com/STC8F-datasheet/STC32G-DEMO-CODE.ZIP    免费送开发板、STC核心功能学习板、仿真工具等开发套件!

TEL:18106296598(微信同号) 全部免费送!送!送!

网友AC(2022-07-07):
记号。看国产单片机群雄逐鹿中原。。。几年后再来回看。。。

(7034)

网友AD:
RD2601也不错,兼容义隆EM78P372N,2K 带AD,带比较器.性价比好.
RD2601的详细介绍

网友AE:
国产芯片百花齐放,看起来都不错,用起来咋样难说,推荐GD,毕竟相对成熟些

网友:
GD兆易创新的可以看看

网友AB:
    STC32G12K128,2组 CAN,  RMB4.5, 其他白送: USB, 3组 Lin, 3组 SPI, I2C, DMA, 128K FLASH, 12K SRAM,免费送各种实验箱、仿真器等开发套件

网友AF:
稳定性的话可以考虑下九科芯的NS32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