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可以直接烧录对应STM32的代码吗????

楼主(2020-09-04):
之前使用的都是STM32的MUC,现在有想法替换成HK32,但是代码方面又不想做大的修改,现在想问问,如果直接把STM32的代码接烧录到对应的HK32中,HK32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要具体看你是哪个系列的哪种芯片,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替代的,比如最经典的STM32F103替代还差不错。

网友B:
我们的HK32位MCU中,目前除了HK32F030M/0301M不能直接烧录ST的代码外,其它的如HK32F03X系列,HK32F103系列,都可以用原来是ST写的代码直接烧录到我们芯片。有少部分烧录后肯能运行不起来,主要是用户程序的配置以及程序的健壮性有关。当运行有问题时可以在平台提问,也可以微信给我: a13686819639  我会尽快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