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74hc595驱动继电器模块的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0-09-04):
继电器模块就是图一这种5v低电平触发,595和继电器模块都是接电脑电源,图二是电路板电路图,用Arduino开发板控制,电脑串口向arduino开发板输入整数1,一号继电器开合,剩下的闭合。输入2,二号继电器开合,剩下的闭合。图三是arduino程序,但为什么有时候好用,有时候就乱跳呢?帮我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单独测试看看是否可以,要注意你这样连续切换的话,继电器是需要切换时间的,建议在继电器单独可以动作的基础上加延时。

网友B:
先看看供电电流是否足够,然后看相互干扰的情况

网友C:
感觉硬件电路上有问题,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印制板不咋好看

网友D:
除非继电器是驱动电流很小的微功耗类型,否则普通595不能可靠驱动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下  用电脑电源给595和继电器供电,就不能正常工作(图一),用arduino驱动板的5v接口给595和继电器供电就可以正常工作。(图二)。我另外找了个手机充电头也是不能正常工作。我测了下电脑电源的电压是5.23v,arduino驱动板的电压是4.72v,手机充电头的电压是4.96v。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继电器是驱动电流很小的微功耗类型,否则普通595不能可靠驱动

老板,看下我的跟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硬件电路上有问题,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印制板不咋好看

老板,看下我的跟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供电电流是否足够,然后看相互干扰的情况

老板,看下我的跟帖,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板,看下我的跟帖,谢谢

按照你跟贴的来看,很大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导致继电器模块不能正常工作。这种5V的继电器,在吸合时好像是需要大约120mA左右的电流。把电流表串进去具体测一下,如果说你的电源出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就会造成把电压拉低,导致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E:
这类移位寄存器产生不稳定状态,基本上是时钟、数据有干扰造成,尽量降低控制线的阻抗,比如在芯片输入端并联1K电阻什么的,只要驱动端吃得消,越小越好,然后芯片电源加合理退偶,一般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跟贴的来看,很大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导致继电器模块不能正常工作。这种5V的继电器,在吸合时好像是 ...

我测了下正常工作下的arduino提供的电流是120ma,继电器有闭合动作的时候,电流是86ma,也可以直接用电脑的usb5v供电。用外接电脑电源供电不能正常工作的电流是12.5ma,继电器闭合动作时的电流就超出万能板量程

网友F:
先单个继电器闭合,打开测试没有问题   再试两个继电器闭合打开,如果没有问题,再试三个继电器打开闭合,分别测试3种情况的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单个继电器闭合,打开测试没有问题   再试两个继电器闭合打开,如果没有问题,再试三个继电器打开闭合, ...

现在和负载没关系、如果接电脑usb供电,就算八个继电器一样可以正常工作。但外接电源,一个继电器也不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和负载没关系、如果接电脑usb供电,就算八个继电器一样可以正常工作。但外接电源,一个继电器也不正 ...

怎么和6楼的情况又相反
一个继电器模块的工作电流(继电器吸合)多少?8路都工作时的电流是多少? 外接电源能提供的电流又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板,看下我的跟帖,谢谢

首先要会硬件分析,这个板子的走线,一看就不是产品的样子。
建议你先搞懂硬件原理,各点电压测量一下,波形测量一下。

网友H:
看看从74HC795输出的电流是否驱动继电器的线圈电流,最好出来加三极管驱动;其次,看看线圈的电源电压的电流是否合适。一般来说说,先找硬件问题,再看代码。

网友I:
一般继电器线包吸合端工作电流是15mA左右,若是继电器多的话,用电脑供电会带不起来那么多的负载。若是乱跳是继电器吸合顺序乱跳的话,和软件控制逻辑有关,。

网友F:
现在和负载没关系、如果接电脑usb供电,就算八个继电器一样可以正常工作。但外接电源,一个继电器也不正常

外接电源稳定吗    是干扰引起的吗

网友J:
有可能在595的两个电源脚加个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K:
这种模块,可能更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接电源稳定吗    是干扰引起的吗

外接电源不是不稳定,是不能用,我直接用开发板上的5v供电,可以带16个继电器,先用着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可能在595的两个电源脚加个滤波电容就好了。

多大电容,我手上没有小电容,220uf电容串进去无法使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大电容,我手上没有小电容,220uf电容串进去无法使用

滤波电容是并联在芯片的两个供电脚上的。电容大小倒是无所谓,几十到一两千μF都可以。

网友L(2022-05-11):
用示波器测量电源脚,信号脚波形最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