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开关电源纹波大小!

楼主(2020-09-04):
我看群里有人讨论,比较buck和boost两种拓扑的输出纹波电压大小,条件是所用的电容、电感、输出电流相同。

不是一个单位的,这怎么比?难道要关公战秦琼?

首先一点,即便是真要比较纹波,也改比较归一化纹波----输出纹波/输出电压,否则不公平。
一个升压,一个降压,相同的输出电压比较???

其次,对于Buck,占空比最小的时候,纹波电压最大,而Boost是占空比最大的时候,纹波电压最大。
所以即便是相同的占空比,例如0.1和0.9,分别对Boost和Buck有利,所以即便是说了占空比相同,也无法比较。

最后,即便是输出电流相同,Boost是输出电流越大,纹波越大,而Buck是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就说是输出电流相同,例如10mA和1A两个不同的级别,纹波也是大不相同,boost有可能要比Buck的纹波小,再10mA输出电流时。

最后后,即便是给出归一化纹波电压公式,也不好直接比较:

可见,对于Boost,电容尽可能的大,纹波电压约小,而Buck主要却决于LC谐振频率和开关频率之比的平方,所以L大/C小,和L小\C大,对Buck没什么影响,但对Boost有影响。
所以只说电容等参数相同,无法给出确切答案。

所以这个问题,像是要关公战秦琼,到底谁厉害,不好说。

网友A:
没法比,只有芯片之间的比较才有意义。取同样的输入,输出。

楼主:
对于Boost,纹波大小强烈相关与输出电流,对于上面给的简化纹波计算公式,适合于输出电流足够大。
当电流很小,甚至为零时,公式不适用计算纹波电压了。

所以,出题人只说输出电流相同,量级不定,是没办法比较纹波电压的。

楼主:
大侠出的思考题,太有个性了:

图中所谓的G--开关管,和二极管D,不都是开关吗?站在功能上看,哪来的三个不同物体?还什么3的阶乘=6

这个所谓的思考题,出的一点意思也没有,不如看我以前发的相关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17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