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助】 wince lcd 屏幕显示异常

楼主(2020-09-04):
大家好,用的板子cpu是am3352的,系统是uboot + wince6.0,lcd屏幕是st7789v,分辨率是240(W)*320(H)。

1、 现在屏幕初始化看起来是成功了,uboot里面可以正常显示(屏幕最上面有条黑边);
2、进入wince系统后,按照240(W)*320(H),显示是这样的:

3、把屏的分辨率改为320(W)*240(H)后,显示是这样的:

请问:
1、是屏幕参数设置的问题吗?  比如lcd的场频等等。。。

2、wince系统不用任何处理就支持240(W)*320(H)这种分辨率吗?  还是说需要320(W)*240(H) 旋转90度?

网友A(2020-10-19):
这应该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