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赛元单片机电源接了个二极管导致不能烧录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9-07):
赛元倒闭了吗

网友A:
倒闭不至于,估计是没有和21IC合作了
我有类似的用法(MCU=SC92F7250),没有出现无法编程的问题。
问题可能 是B+持续有电,所以芯片无法进入编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闭不至于,估计是没有和21IC合作了
我有类似的用法(MCU=SC92F7250),没有出现无法编程的问题。
问题可 ...

我B+没有供电,用仿真器的5V接B+,所以我才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知道原因了,SC下载时要MCU重新上电,你从B+供电,电容C1,C2会保持一些电,所以MCU没有办法上电复位,短接二极管后电容保存的电会放掉,所以可以复位!
解决方法,让仿真器的电源直接接到MCU的电源VMCU而不是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原因了,SC下载时要MCU重新上电,你从B+供电,电容C1,C2会保持一些电,所以MCU没有办法上电复位,短接 ...

的确是这个原因,但是接在VMCU就不能给外部电路供电,还是要卸掉二极管,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