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ryptoAuth试用】4. 编译和下载micropython固件

楼主(2020-09-04):
circuitpython测试I2C不太成功,因此想试试MicroPython下的体验。因为Micropython中没有直接提供固件,所以需要自己编译。
首先在Linux下安装需要的工具链。这是因为windows下安装工具链编译比较复杂,而且编译速度比Linux下慢很多。Linux系统除了可以使用真实系统外,也可以通过虚拟机方式使用,比如virtualbox、win10的Linux子系统等。下面以ubuntun系统为例,其它linux发行版用法是类似的。

  1.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team-gcc-arm-embedded/ppa
  2. sudo apt update
  3. sudo apt install gcc-arm-embedded

其次用git从github上下载源码

  1.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micropython

然后更新依赖的外部文件。这个步骤和上一步骤会受github访问速度影响,可能需要多尝试几次才能成功。

  1. cd micropython
  2.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文件更新后,先需要编译mpy-cross

  1. make -C mpy-cross

然后编译TRINKET_M0板,注意等号两边没有空格。

  1. make -C ports/samd/ BOARD=ADAFRUIT_TRINKET_M0

编译后,会在 ports/samd/ADAFRUIT_TRINKET_M0 目录下产生固件文件,固件是一个扩展名为uf2的文件。双击DM320118 的复位键(确认下载过bootloader),进入bootloader模式,然后将uf2固件复制进去,就完成了固件更新。

为了方便大家,提供编译好的固件供测试。

网友A:
Python在单片机开发上属于**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在单片机开发上属于**肋。

看应用吧,如果是低成本家电控制是用不上,物联网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感谢大家的分享,学习到了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