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的ad线性怎么样?

楼主(2020-09-05):
之前画的测试板忘记搞个ad测量电路了,相比stm32,at32的ad线性怎么样? stm32测pt100温度误差在0.1以内(范围-60~120)。

网友A:
你好,请参考对应型号的Datasheet,里面的ADC特性章节有相关说明。

网友B:
我仔细的看一下datasheet,看来我看数据手册,还不够仔细。

网友C:
求助,谁有原厂的联系方式,方便告诉我一下吗?我现在需要联系一下。

网友D:
这个帖子有官方微信群和qq群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0480-1-1.html

网友E:
误差还是比较大的,我感觉ST,GD,AT最大的区别在这里。ADC或DAC精度,ST > GD > AT,要求高的基本只能用ST的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误差还是比较大的,我感觉ST,GD,AT最大的区别在这里。ADC或DAC精度,ST > GD > AT,要求高的基本只能用ST ...

你这边测试过了吗

网友D:
AT的ADC要求的采样时间比较长,在足够的采样时间下,ADC AT > ST/GD

网友D:
DAC絶对是比ST/GD准的,AT线性度几乎12位,ST/GD只到10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误差还是比较大的,我感觉ST,GD,AT最大的区别在这里。ADC或DAC精度,ST > GD > AT,要求高的基本只能用ST ...

IC参数是很严谨的问题,用”感觉”来评价显得很不专业哦。明天我把实测对比发出来,差别自见分晓。

网友D:
一、常温下,ATSTM32精度相当,ATADC可以工作在28Mhz,指标是fADC=28Mhz给出的。
STM32F103fADC=14Mh常温精度:

AT32F403AfADC=28Mh常温精度
二、全温范围下AT精度优于STM32F103,并且AT是在fADC=28Mhz工作条件下,ADC频率比STM32高一倍。
STM32F103全温精度
AT32F403A全温精度
三、由于设计差异,AT32ADC对采样信号输入阻抗要求更严格,相对于STM32来说,需要更低的输入阻抗,也就是需要信号驱动能力更强,这算是AT32相对于STM32的劣势。
用户在保证输入阻抗符合AT规格的前提下,AT32ADC精度是可以达到或者超过STM32的。所以,当用户从STM32的硬件设计上切换AT32芯片时,请重新检查ADC输入阻抗是否符合AT32的规格。
STM32对输入信号阻抗要求
AT32F403A对输入信号阻抗要求
以上数据都是从两家DATASHEET截取

网友G:
这个问题提的好,不错,很棒帮

网友H:
AT32的ADC必须加电压跟随,RAIN太小了,我在想改进的型号能在内部加电压跟随不?

网友I:
AT32的AD电路,没有仔细研究过,究竟怎么回事

网友J:
如果使用1us转换率,那这个输入阻抗就比较有劣势了.

网友K:
AT的ADC可以工作在28Mhz,指标是fADC=28Mhz给出的。

网友L:
感谢分析,想问一下雅特力的AD优势是什么?

网友D:
速度快  频率可以到28M,和st103兼容性高,支持3ADC同步触发

网友E(2020-11-13):
引用 网友D:
一、常温下,AT和STM32精度相当,AT的ADC可以工作在28Mhz,指标是fADC=28Mhz给出的。STM32F103fADC=14Mh常 ...

我测试过DAC,实测情况就是ST > GD > AT的。
但数据手册上ST与GD差别不大。AT手册上有些参数看起来比较好,有些看起比较差,我不知哪个是影响因素。下面我复制了一些我认为有影响的参数:
参数              ST(max)              GD(max)               AT(max)
DNL              +-2                        +-3                      +-1
INL               +-4                        +-4                      +-2.5
Offset           +-12                       +-12                    +-2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AC絶对是比ST/GD准的,AT线性度几乎12位,ST/GD只到10位

我测试过DAC,肉眼可以见的情况就是ST > GD > AT的。ST的最稳定。但数据手册上ST与GD差别不大。AT手册上有些参数看起来比较好,有些看起比较差,我不知哪个是影响因素。下面我摘抄了一些我认为有影响的参数:
参数              ST(max)              GD(max)               AT(max)
DNL              +-2                        +-3                      +-1
INL               +-4                        +-4                      +-2.5
Offset           +-12                       +-12                    +-20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过DAC,肉眼可以见的情况就是ST > GD > AT的。ST的最稳定。但数据手册上ST与GD差别不大。AT手册上有 ...

喜欢有凭有据的测试数字,看看原厂怎么回复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过DAC,肉眼可以见的情况就是ST > GD > AT的。ST的最稳定。但数据手册上ST与GD差别不大。AT手册上有 ...

请问楼主是怎么测试的呢,我这边正好面临AT ST的选择,想自己测试一下,心里有底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过DAC,肉眼可以见的情况就是ST > GD > AT的。ST的最稳定。但数据手册上ST与GD差别不大。AT手册上有 ...

作为规格参数 你居然用“肉眼可见” 来评价,感觉很不严谨,要抨击的话请拿出真凭实据,不要凭空捏造。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的Datasheet就是实测的,datasheet数据是作为客户产品的重要依据,我们不会拿这个来开玩笑的。
请问你是怎么测试的,可否分享一下,彼此交流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作为规格参数 你居然用“肉眼可见” 来评价,感觉很不严谨,要抨击的话请拿出真凭实据,不要凭空捏造。
...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想要精度最高 转换速率最快的adc  对于AT芯片  有没有什么推荐电路呢  这个写上去 那么用户设计的时候就快的一批 而且会觉得你这个手册写的好

网友D:
有的  就在本论坛里面  很早就发了的。

网友D:
我周一在该帖子也贴一份吧

网友D:
这是ADC使用的相关手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P:
这个线性指标,感觉很帮的,没有什么说的。

网友Q:
这种AD的线性特别好,我一直使用这个芯片。

网友C:
雅特力的AD的线性度,是所有单片机中,最好的,使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R:
请参考对应型号的Datasheet,里面的ADC特性章节有相关说明

网友S:
引用 网友D:
速度快  频率可以到28M,和st103兼容性高,支持3ADC同步触发

3路ADC同时触发吗?

网友K:
这个芯片的线性度还是可以的,至少要高于同类的产品的。

网友G:
我一直认为雅特力的芯片,线性度很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S:
3路ADC同时触发吗?

是的

网友T:
没用过,围观一下

网友U(2021-04-15):
我用415直接代换103, AD有问题,每次检测都不同,ST没这个现像,要改代码?

网友D:
1   415是无法直接替代ST103,因为本身就不兼容
2   每次检测都不同,请把采样电路图和采样程序发一下

网友V:
这个要实际测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W:
实测,同一电压,st实际采样值比理论值小,at比理论值大

网友X:
关键要看稳定性和线性度

网友Y:
楼主仔细测试过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W:
实测,同一电压,st实际采样值比理论值小,at比理论值大

要注意参考at32的采样电路才会事半功倍。

网友Z:
楼主测试过没?

网友G:
我用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参考at32的采样电路才会事半功倍。

运放输出同一电路,就只看a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