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小批量供样大家是怎么生产的?

楼主(2020-09-05):
AC, LED, PTC, tc
下个星期二交货60个。
我目前的生产过程:
1、刷锡膏

二、人肉贴片

三、焊接
我用的是修LED的ptc发热,成本低

第四步:处理锡球。

楼主:
有没有人搞过钢网,感觉刷锡膏,很容易搞多了。
有没有人在没有钢网的情况下,把锡膏刷的可接受的?
@tianxj01 @戈卫东

要焊接60片,郁闷

你这样 倒不如IC锡膏 电阻电容焊接
老板,您好! 我司提供小批量样板制作,有问题可以随时沟通,QQ:1529637660

网友A:
开个钢网,效果都要好很多,做事情要舍得投入,我这边在深圳,专业做这个的,有需要联系18691409548

网友B:
这么为公司省钱,楼主是公司股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为公司省钱,楼主是公司股东吧?

有什么好指点下,焊60个,双面板,两面都有元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搞过钢网,感觉刷锡膏,很容易搞多了。
有没有人在没有钢网的情况下,把锡膏刷的可接受的?
@tianx ...

下星期2交货,还来得及。
装备:锡膏、刮板。平面加热台。
外加工:钢网。
剩下的就简单了,刮板刮锡膏,镊子钳手工上器件,转移到平面加热台上面完成锡膏回流焊。小心取下,冷却。
这样的小批量板子,手工时候,稍微有点位置偏差,器件会自动纠正,出来的板子和贴片厂品质不差上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指点下,焊60个,双面板,两面都有元件。

晕菜,还是双面的,那另外一面,得用热风枪,还得注意分寸。做还是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星期2交货,还来得及。
装备:锡膏、刮板。平面加热台。
外加工:钢网。

这个ptc发热台的恒温原理跟ptc自恢复保险丝一个道理吗

温度的确是恒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ptc发热台的恒温原理跟ptc自恢复保险丝一个道理吗

温度的确是恒温的

恒温加热台是可调的,PTC发热是固定的。原理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温加热台是可调的,PTC发热是固定的。原理不一样呢。

这东西焊不坏东西,也不伤传感器的塑料外壳,比热风枪好

网友D:
.........没生产员工吗?看你这器件也不多啊,60套,2个人差不多一天就手工焊出来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指点下,焊60个,双面板,两面都有元件。

不知道楼主公司规模怎么样,一般正规点的公司,这种打样焊接的事情,是不用研发工程师做的;
拿着研发工程师的工资,做焊接工的事情,老板会不高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生产员工吗?看你这器件也不多啊,60套,2个人差不多一天就手工焊出来了啊 ...

两个人一天?你这也太久了,我觉得一个人3-4个小时差不多了。
我以前在样板室焊接元件做样板过。
就是现在我很少焊接了,但这个3个小时我不能保证,但4-5个小时我还是能打保票的。

以上说的是没有测试的,
如果测试找问题还要维修,那就不知道了。

@zyj9490 :60块一天的工时基本就可以了
@clockwin :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三个人分成三组原器件焊接,明白吗?
@zyj9490 :60块板你还60流水线操作,你这官僚主义太重了吧,60块板肯定是一个人一次只焊接一种元件啊, 前面放五块板,再前面最多五款元件,每次五块板先焊一款,然后再焊另一款,焊完五款后再换新的五款。 这些是样板室经常做的,我感觉你没有样板室或者没去过几次别人的样板室吧,这些都不知道?
三个人,流水线操作,应可以,器件分组到一个人,应可以快速完成,一个人不可能的。IC与RC的工具不一样,要切换时间太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人一天?你这也太久了,我觉得一个人3-4个小时差不多了。
我以前在样板室焊接元件做样板过。
就是现在 ...

楼主说是双面板,另一面应该还有很多阻容器件的。你不能让人一直焊啊,得给点抽烟喝茶的时间啊,算下来一天杠杠的够

网友F:
像楼主位这个60个的话,一天就焊接好了。手工焊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生产员工吗?看你这器件也不多啊,60套,2个人差不多一天就手工焊出来了啊 ...

你焊接好,都是能正常工作吗。不考虑维修时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焊不坏东西,也不伤传感器的塑料外壳,比热风枪好

那是你温度刚刚合适,PTC的温度可是完全定制的,各色各样。
再说了,你居然做双面贴片,则另外一面非得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温度刚刚合适,PTC的温度可是完全定制的,各色各样。
再说了,你居然做双面贴片,则另外一面非得热 ...

我在淘宝买的,这个东西焊单面板太好用了,温度正好,不超过270。
热风枪调到370,很容易把一些塑料吹变形,不好用。
热风枪焊接另外一面,温度高了,焊好的那一面,有时会掉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公司规模怎么样,一般正规点的公司,这种打样焊接的事情,是不用研发工程师做的;
拿着研发工 ...

这块板子6月份打好版的,也焊过10个。这次要60个小批量生产。贴片厂不给帖。排满了,工期无法满足要求

可以外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块板子6月份打好版的,也焊过10个。这次要60个小批量生产。贴片厂不给帖。排满了,工期无法满足要求 ...

小批量这么简单的都要几百块吧,我们自己的工厂如果这么少量的都不给贴,都是靠研发部的样板室。

后来工厂领导被公司的去集团投诉多了,同意了,但每次要收开机费2000,价格就按量产一杯半到双倍的来,三方都同意了,你的料太少了,60块板加起来都不够1000个点别人不贴是正常。

更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一次如果总的贴片元件少于2000个的,就是人工手工贴的,但无所谓了。

对了,这是是贴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买的,这个东西焊单面板太好用了,温度正好,不超过270。
热风枪调到370,很容易把一些塑料吹变 ...

一般情况,我非常少采用双面贴器件的,这样小批量打样或者贴片成本都比较小。
最扯蛋的是,双面器件加直插件,直接能让人抓狂。
一般情况当布局合理,有直插、贴片混合时候,焊接面选择一面,则采用红胶贴片而不是回流焊,直接红胶贴片---插件后过波峰焊接,这工艺的波峰炉,必须采用双波峰,能直接焊接出非常漂亮很少连锡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焊接好,都是能正常工作吗。不考虑维修时间吗?

8个小时时间包括维修时间都非常够了,如果给我,我估计还能偷懒一两个小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温度刚刚合适,PTC的温度可是完全定制的,各色各样。
再说了,你居然做双面贴片,则另外一面非得热 ...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上热风枪,这么少的物料,就算另一面也差不多的物料,然后加液晶背光源,
上风枪那太麻烦了,直接上烙铁更方便啊,就60块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好大颗的居多。还好密度不高。不晓得另一面,或许可以改成単面零件。双面零件布滿整块电路板,密度99%, ...

另外一面是传感器芯片,改不了单面板。
一般自用工装板,都是双面pcb,单面元件。
正面

反面

带感性负载18A,不连续负载。批量产品用不起光耦,搞不了隔离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批量这么简单的都要几百块吧,我们自己的工厂如果这么少量的都不给贴,都是靠研发部的样板室。

后来工 ...

我有其他传感器型号。
这块板,是用的国产仿英飞凌的传感器芯片。供给国内一线主机厂是不敢的。
这款芯片,正在找客户验证,一旦成功,可以替代,如果不行就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E:
8个小时时间包括维修时间都非常够了,如果给我,我估计还能偷懒一两个小时。 ...

你有什么小批量设施能否透露下,我是不太熟的。我学的东西大部分来自网络,很多都是电子爱好者想出来的点子,非正规军所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我非常少采用双面贴器件的,这样小批量打样或者贴片成本都比较小。
最扯蛋的是,双面器件加直插 ...

模具定死了,就那么大pcb面积。
你说的红胶,我想起来,热风枪焊双面,焊接另外一面,有时先焊好的一面要掉落元器件。的确是麻烦。

网友H:
这个板打样可以用烙铁手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打样可以用烙铁手工焊。。。。

你都是用烙铁手工焊的,0603不好焊。

网友H:
培训一下,0603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焊接好,都是能正常工作吗。不考虑维修时间吗?

那就得看你们公司员工焊接水平了,我们公司直接给空板和BOM表就行了,焊接出来95%以上的良品,剩下的偶尔是错件,或者PCB本身存在不良而己。

网友I:
原件那么少,60件只能够也算作是打样了,手工焊一天绰绰有余

网友J:
开个钢网 买个桌面型的回流焊机,手工摆下件 这60个 2小时搞定

网友K:
这么点元件一个人手工焊一上午就可以整完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小批量设施能否透露下,我是不太熟的。我学的东西大部分来自网络,很多都是电子爱好者想出来的点 ...

我以前在一个小电子厂做过。透露一个不常用的不开钢网刷锡浆的方法。
你找一个硬质的写字板,一张0.1mm厚度的透明PVC膜。载减成相同大小,将PVC膜一端用胶带固定在写字板上。
然后在PVC膜下,写字板上面,做一个简易的PCB固定位置的。
放一块PCB上去,用刻刀在PVC上刻出PCB上的焊盘。就可以像钢网一样在PVC上刷锡浆了。
至于焊接,就得自已想办法了。感觉一面用回流,一面用热风吹可能可以。

应该能实现,我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我以前在一个小电子厂做过。透露一个不常用的不开钢网刷锡浆的方法。
你找一个硬质的写字板,一张0.1mm厚 ...

做PCB的时候带个钢网没几个钱的。这么费事还不好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点元件一个人手工焊一上午就可以整完

佩服,都是熟练工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做PCB的时候带个钢网没几个钱的。这么费事还不好不值得。

那个时候开钢网还是比较贵的,要300-500.而且老是改来改去的。现在是很便宜了,包邮150以内

网友M:
我也有小批量做过,买针筒的锡膏,一个焊盘一小滴,全部滴完后,然后放满元器件,最后放电烤箱,250度,烤5分钟,8片一层(你板子这么小,应该可以放16片以上),总共三层,出样效果一般都不需要怎么修补了

以前没有设备的情况下,我也是这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1:锡膏/红胶印刷+钢网(钢网50,60元,印刷设备大概1千多一点)

2:小型桌面贴片机(2,3万左右)

受益匪浅。原来投入尚可。
不错,学了不少东西,相比我那些完全就是土 八 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1:锡膏/红胶印刷+钢网(钢网50,60元,印刷设备大概1千多一点)

2:小型桌面贴片机(2,3万左右)

你这一套,估计做批量都没问题了。大公司就是好。

网友O:
你这个没几个器件,直接手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没几个器件,直接手焊呗

看来有很多焊功了得的人,用电烙铁焊,我焊的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有小批量做过,买针筒的锡膏,一个焊盘一小滴,全部滴完后,然后放满元器件,最后放电烤箱,250度,烤5 ...

你买的锡膏,多少温度的,我选的183摄氏度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买的锡膏,多少温度的,我选的183摄氏度

183的

网友P:
收样品费就行了.把工程费摊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收样品费就行了.把工程费摊进去.

现实情况不太好收

网友Q:
我是开钢网,丝印台刷锡膏,手工放零件,加热平板烤3分钟。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块板子6月份打好版的,也焊过10个。这次要60个小批量生产。贴片厂不给帖。排满了,工期无法满足要求 ...

在某创下单做PCB时,顺便就下个SMT单……到手补焊几个他们不提供的物料就OK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还好大颗的居多。还好密度不高。不晓得另一面,或许可以改成単面零件。双面零件布滿整块电路板,密度99%, ...

前面是“楼主: 叶春勇”
后面“大家算是聊聊天,不知不觉的话还没讲完,60片已经焊接完成,继续测试中。
下次跟客户说,最低量500。因为芯片一盘多少颗,你只买60,结果我要440变成呆料”
——这是马甲暴露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佩服,都是熟练工

原来背面还有元件,还以为只有一面有,那就得一天时间罗

网友S:
这板子60块,我一天手工都可以焊完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板子60块,我一天手工都可以焊完

请问,你焊接贴片元件,选择什么烙铁头?

网友T:
60块,手焊不都能搞定,元器件也不多啊

网友U:
一定要开个钢网啊,有了钢网方便多了。
我做小批量的,都是用雕刻机开的钢网,立等可取那种。
所以,楼主可能需要一个雕刻机。

网友S: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焊接贴片元件,选择什么烙铁头?

刀口头的烙铁,目前我用到的最小封装器件0201的都能焊,BGA植球贴啥的都不是问题,10年的焊接技术不是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刀口头的烙铁,目前我用到的最小封装器件0201的都能焊,BGA植球贴啥的都不是问题,10年的焊接技术不是盖 ...

bga元件不敢选,焊点看不到,心里发虚

网友V:
引用 网友N:
1:锡膏/红胶印刷+钢网(钢网50,60元,印刷设备大概1千多一点)

2:小型桌面贴片机(2,3万左右)

很全了,不错。小贴片厂诞生了。

网友W(2020-10-30):
几十块钱做一个钢网,把PCB放在常用的白色泡沫棉上,人肉对齐印刷锡膏,人肉贴片,简易回流炉搞一下,弄完一面再弄另一面,我这边研发样机都这样搞的...效率比你这样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