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flash对有数据为0x00的数组,把数据0x00覆盖后,flash还是显示0x00

楼主(2020-09-05):
#define OK 1
#define FAULSE 0
  bit flagFrame = 0;
  bit flagTxd = 0;
  unsigned char cntRxd = 0;
  unsigned char a[32]={0};
  unsigned char t1buf[250];
  unsigned char sbuf[250];
  UINT8  rbuf[25];
  UINT8  T2buf[25];
  UINT8 Tbuf[25];
  UINT8 R1buf[32];
  extern void SPI_Initial(void);
  extern void W25QXX_Erase_Sector(UINT32 Dst_Addr);
  extern void Flash_Program(UINT8* pBuffer,UINT32 WriteAddr,UINT16 NumByteToWrite);
  extern void Flash_Read(UINT8* pBuffer,UINT32 ReadAddr,UINT16 NumByteToRead);
  extern void SPI_Flash_Write_NoCheck(UINT8* pBuffer,UINT32 ReadAddr,UINT16 Len);
   UINT8 SearchIDNum(UINT8 *buf,UINT8 *rbuf,UINT16 len);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5;i>0;i--)     //??????????
  for(j=202;j>0;j--)    //??????????
  for(k=81;k>0;k--);    //???????з??
}

  /////////////////??????0??63??????????//////////////////////////
   void InitSector()
   {
         UINT32 sector;
       for(sector=0;sector<64;sector++)
           {
                    W25QXX_Erase_Sector(sector*4096);
           }

   }

//////////////////?????????????????0??????????15?////////////////
  void PrintSector(UINT8 sector)
  {
     //UINT8 sector;
           UINT8 page;
           UINT8 ab[2];

                 for(page=0;page<16;page++)
                  {            ab[0]=sector;
                        ab[1]=page;
                           UartWrite(ab,2);
                     Flash_Read(sbuf,sector*4096+page*256,250);
                         UartWrite(sbuf,250);
                         if(page==15)
                         {
                           Flash_Read(sbuf,sector*4096+page*256,250);
                           UartWrite(sbuf,250);
                           Timer2_Delay(24000000,128,1000,1000);
                         }
                  }

  }

  ////////////////////////////?洢????///////////////////////////////
  //////////////////////?п?????棬??????0x00/////////////////
   UINT8 storedata(UINT8 *buf,UINT8 *rbuf,UINT16 len)
   {
          UINT32 sector;
          UINT8 i,page;
          //bit flag=1;
          //sector = buf[8]%64;
          for(sector=0;sector<64;sector++)
          {
            for(page=0;page<16;page++)
           {

                 for(i=0;i<10;)
             {
                          Flash_Read(rbuf,sector*4096+page*256+25*i,len);
                          if((rbuf[5]!=0xff)&&(rbuf[6]!=0xff)&&(rbuf[7]!=0xff)&&(rbuf[8]!=0xff))
                       i++;
                      if((rbuf[5]==0xff)&&(rbuf[6]==0xff)&&(rbuf[7]==0xff)&&(rbuf[8]==0xff))
                           {Flash_Program(buf,sector*4096+page*256+25*i,len);
                                 return OK;}
                 }
        }
      }

               UART_Send_Data(UART0,0x00);
                   return FAULSE;
  }

  ////////////???????ж?????///////////////////////////////
  ////////////?????????1???????????0??//////////////////
UINT8 SearchIDNum(UINT8 *buf,UINT8 *rbuf,UINT16 len)
{
      UINT32 sector;
          UINT8 i,page;

          //sector = buf[9]%64;
         for(sector=0;sector<64;sector++)
          {
            for(page=0;page<16;page++)
           {

                 for(i=0;i<10;i++)
             {

                          Flash_Read(rbuf,sector*4096+page*256+25*i,len);
                          if((rbuf[5]!=buf[5])&&(rbuf[6]!=buf[6])&&(rbuf[7]!=buf[7])&&(rbuf[8]!=buf[8]))
                       {continue;}
                      if((rbuf[5]==buf[5])&&(rbuf[6]==buf[6])&&(rbuf[7]==buf[7])&&(rbuf[8]==buf[8]))
                           {UART_Send_Data(UART0,0x01);return OK; }
                 }

        }
      }
                  UART_Send_Data(UART0,0x00);
                           return FAULSE;
}

  //////////////////???SPI??flash???????к????????????????????λд0x00//////////
  UINT8 DeleteNum(UINT8 *buf,UINT8 *rbuf,UINT16 len)
{

      UINT32 sector;
          UINT8 i,page,j;
          //UINT8 i,j,m,k,page1,page2;
         //sector = buf[9]%64;
         for(sector=0;sector<64;sector++)
          {
            for(page=0;page<16;page++)
           {

                 for(i=0;i<10;i++)
             {
                          Flash_Read(rbuf,sector*4096+page*256+25*i,len);
                          if((rbuf[5]!=buf[5])&&(rbuf[6]!=buf[6])&&(rbuf[7]!=buf[7])&&(rbuf[8]!=buf[8]))
                       {continue;}
                      if((rbuf[5]==buf[5])&&(rbuf[6]==buf[6])&&(rbuf[7]==buf[7])&&(rbuf[8]==buf[8]))
                           {

                                           for(j=0;j<25;j++)
                               buf[j]=0x00;
                               Flash_Program(buf,sector*4096+page*256+25*i,len);
                                   return OK;
                           }
                        }
        }
      }

                  UART_Send_Data(UART0,0x00);
                           return FAULSE;
}

///////////////////////////// ???????/////////////////////////////////////////
////////////////////////////???0x00??????????λ?????????64????????/////
///////////////////////////?????0x00????????????????64????????????0x00???//
////////////////////////// ????????????????????????????????????64??????????
///////////////////////////???????????////////////////////////////////////////

UINT8 ModifyNum(UINT8 *buf,UINT8 *rbuf,UINT16 len)
{
      bit flag=1;
      UINT32 sector;
          UINT8 i,j,m,k,page1,page2;
          //UINT8 ab[2];
          //sector = buf[9]%64;
         for(sector=0;sector<64;sector++)
         {
           for(page1=0;page1<16;page1++)
           {

                for(i=0;i<10;i++)
             {
                          Flash_Read(rbuf,sector*4096+page1*256+25*i,len);
                          if((rbuf[5]!=0x00)&&(rbuf[6]!=0x00)&&(rbuf[7]!=0x00)&&(rbuf[8]!=0x00))
                       {continue;}
                      if((rbuf[5]==0x00)&&(rbuf[6]==0x00)&&(rbuf[7]==0x00)&&(rbuf[8]==0x00))
                           {
                                    //W25QXX_Erase_Sector(64*4096);
                                                                         k=i;
                                 for(page2=0;page2<16;page2++)
                                   {
                                         Flash_Read(sbuf,sector*4096+page2*256,250);

                                              Flash_Program(sbuf,64*4096+page2*256,250);

                                        if(page2==page1)
                                  {
                                          Flash_Read(sbuf,sector*4096+page2*256,250);

                                          for(m=0;m<10;m++)
                                         {
                                           for(j=0;j<25;j++)
                                           {
                                               //if(m<k)
                                                //        t1buf[m*25+j] = sbuf[m*25+j];
                                                   if((m>=k)&&(m<9))
                                                   {
                                                    sbuf[m*25+j] = sbuf[(m+1)*25+j];
                                                   }
                                                   if(m==9)
                                                   {
                                                         sbuf[m*25+j] = buf[j];
                                                   }
                                            }

                                          }

                                                    UartWrite(sbuf,250);
                                                  //delay500ms();
                                              Flash_Program(sbuf,64*4096+page2*256,250);
                                                  // PrintSector(64);
                                                        delay500ms();
                                                  UartWrite(sbuf,250);
                                        }

                                  }
                                          /*W25QXX_Erase_Sector(sector*4096);
                                          delay500ms();
                                     for(page2=0;page2<16;page2++)
                                         {
                                           Flash_Read(sbuf,64*4096+page2*256,250);
                                           Flash_Program(sbuf,sector*4096+page2*256,250);
                                         } */
                                       return OK;
                          }
                     }
                 }
      }
                 UART_Send_Data(UART0,0x00);
                           return FAULSE;
}

void main()
{
                 UINT8 i=0,j=0,k=0,m=0;

            MFP_P30_UART0_RXD;
                    P30_QUASI_MODE;
                   MFP_P31_UART0_TXD;
                   P31_QUASI_MODE;
                    MFP_P00_SPI0_MOSI;
                   P00_QUASI_MODE;
                   MFP_P01_SPI0_MISO;
                   P01_QUASI_MODE;
                   MFP_P02_SPI0_CLK;
                   P02_QUASI_MODE;
                   MFP_P03_SPI0_SS;
                   P03_QUASI_MODE;
                   SPI_Initial();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1,115200);
                   UART_Interrupt_Enable(UART0,Enable);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Timer0_Delay(24000000,1,1000);

                   //flash_Chip_Erase();
                                    // delay500ms();
                           InitSector();
                         W25QXX_Erase_Sector(64*4096);

                  //UINT8 storedata(Tbuf,rbuf,25);//

                 //Flash_Read(Rbuf,0x000000,32);   //??N????

           while(i<10)
          {
                if(flagFrame)
            {
                  flagFrame = 0;

                  UartRead(Tbuf,R1buf,32);
                  storedata(Tbuf,rbuf,25);
                           //delay500ms();
                  //UartRead(T2buf,R1buf,32);
                 //SearchIDNum(T2buf,rbuf,25);
                 //UartWrite(Tbuf,25);
                  i++;
                 }
                // UartWrite(Tbuf,25);
       }
            //PrintSector(0);
                        //while(1);

           while(j<1)
                 {
                   if(flagFrame)
                   {
                         flagFrame = 0;

                   UartRead(T2buf,R1buf,32);
                   SearchIDNum(T2buf,rbuf,25);
                   j++;
                   }
                 }
                 j=0;

                    //PrintSector();
                 while(k<1)
                 {
                    if(flagFrame)
                   {
                         flagFrame = 0;

                   UartRead(T2buf,R1buf,32);
                   DeleteNum(T2buf,rbuf,25);
                   k++;
                   }
                 }
                 PrintSector(0);
                 while(m<1)
                 {
                         if(flagFrame)
                   {
                         flagFrame = 0;
                     UartRead(T2buf,R1buf,32);
                         ModifyNum(T2buf,rbuf,25);
                          m++;
                  }
         }
        PrintSector(64);

网友A:
听起来没毛病啊。

楼主:
是这样的,我存了一些数据在flash里,然后将其中有些数据改为0x00,然后再保存在临时数组中,在数组中去除是0的数据,就是将其覆盖,然后再写回到新的扇区中去,结果为0的数据依然存在

网友B:
楼主你回复一楼的也没毛病,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还是0啊!

楼主(点评):
为0的数据不是被我覆盖了吗,为啥传进flash里面还会出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