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027_AT32F4xx_ADC使用ADC内部温度传感器demo

楼主(2020-09-05):
AT32F4xx_ADC使用ADC内部温度传感器
示例目的
  演示AT32F4xx_ADC部分内部温度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03xx
    AT32F403Axx
    AT32F407xx
    AT32F413xx
    AT32F415xx
    AT32F421xx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ADC
    DMA

1 快速使用方法
1.1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03A V1.0开发板(其他型号请使用对应的开发板)
2) 串口PA9, PA10
1.2 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ADC_Temperature 源程序
注: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BSP_PACK_V1.x.x\BSPs\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x.x\Project\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注:因为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随温度线性变化,由于生产过程的变化,温度变化曲线的偏移在不同芯片上会有不同(最多相差45°C)。内部温度传感器更适合于检测温度的变化,而不是测量绝对的温度。如果需要测量精确的温度,应该使用一个外置的温度传感器。
1.3 示例使用
1) 打开 ADC_Temperature 源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2) 实验使用AT-START-F403A V1.0 开发板,故选择 AT32F403A 项目工程
图1. Keil 工程选择
3) 通过串口助手查看转换出来的温度数据
图2. 结果查看

网友A:
温度偏移最多相差45℃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B:
我不知道这个温度偏差的怎么样,没有搞过,还真的不知独爱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偏移最多相差45℃是不是太大了?

这是一个极限值,内部温度传感器比较适合于检测温度的变化,而不是测量绝对的温度

网友C:
谢谢分享【使用ADC内部温度传感器demo 】

网友D:
感谢分享,我下载到开发板里面,测试一下,看看是否和真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