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下载错误

楼主(2020-09-05):
我用NucleiStudio编译GD32VF103V_EVAL开发板自带的例子05_USART_Echo_Interrupt_mode,用GD-Link下载到板子上时,program永远不完,停留在99%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另外,06_USART_DMA例子也是类似的情况;19_TIMER_Breath_LED例子在下载时更会导致GD-Link Programmer.exe程序崩溃,出现appcrash错误。
多谢。

网友A:
假如就下载程序的话,直接用GD的ISP软件,通过串口下载就行了,GDLINK被用来作为烧写器用,想想都可惜。

楼主:
解决了。开发板例子里的Toolchain指定错了,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开发板例子里的Toolchain指定错了,修改一下就好了。

暂时下原来错误的地方,跟现在正确的方式,贴图啊!H淡

楼主:
我这个错误太低级,估计别人都不会犯的。其实仔细看一下NucleiStudio的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