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N0019--AT32温度传感器应用指南

楼主(2020-09-05):
AT32温度传感器应用指南

文档说明
“AT32温度传感器应用指南”说明AT32芯片上温应传感器的使用需知和特性评估测试方法,并提供测试数据供使用者设计参考。

支持型号
    AT32全系列

目录
1 概述 .......................... 5
2 应用需知 ...................... 5
3 特性评估测试方法 .............. 6
4 测试数据 ...................... 6
5 版本历史 ...................... 8

1 简介
AT32单片机芯片内含温度传感器,它产生一个随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在内部被连接到ADC1_IN16的输入通道上,用于将传感器的输出转换到数字数值。
2 应用需知
使用者可在数据手册内找到温度传感器的各项特性规格,以AT32F413为例,规格如下:
只要遵守以下公式,即可求得目前温度传感器量测出的温度。
温度(°C) = {(V25 – VSENSE) / Avg_Slope} + 25
这里:
V25 = VSENSE在25 °C时的数值
Avg_Slope = 温度与VSENSE曲线的平均斜率(单位为mV/°C)
其中VSENSE为温度传感器经由ADC转换出的电压换算成mV,再依照上述公式,只要将V25带入典型值1260 mV,Avg_Slope带入-4.23 mV/°C即可求得。下图即为套用典型值计算出的温度与传感器输出电压(VSENSE)的特性曲线。
应用此温度传感器需注意因生产过程的变化,每个芯片的温度传感器V25具有相对大的偏移,以上表所述最小值与最大值来看有最多200 mV的误差。若以Avg_Slope典型值来换算相当于47.6 °C。因此内部温度传感器更适合于检测温度的变化,而不是测量绝对的温度。如果需要测量精确的温度,应该使用一个外置的温度传感器。
另外需注意温度传感器为芯片内部弱电压源,ADC进行采样时需要足够时间让VSENSE输出为采样电路达到充放电平衡而稳定,使用者需确实遵照数据手册中的TS_TEMP参数为内部温度传感器设置足够的采样时间,以获得正确的转换数值。
3 特性评估测试方法
温度传感器的特性评估是在特殊设计的量测环境下进行的。每次进行温度传感器特性评估都会任意挑选10颗芯片焊在专属特性测试的板子上,并送进高低温箱内进行全部操作电压和操作温度的测试。专属测试板上特别使用ADT7410精准温度传感器作为量测参考源。它具有0.5 °C准确度、高分辨率特性,是适合作为特性评估AT32芯片上温度传感器的器件。
量测时首先设定高低温箱到AT32芯片操作温度最低温,待温度到达且稳定后再命令温箱以极慢速度缓缓升温。此时开始约以1 °C为量测间隔,同时多次采样ADT7410和AT32芯片温度传感器的结果,将其各自采出值作平均后上传至上位机记录,再待温度上升1 °C重复以上采样动作,直到温度上升到达AT32芯片操作温度最高温,测试即停止。上位机收集到所有温度下的数值后即存档并后续进行Avg_Slope和V25的估算,以及线性度TL的分析。
4 测试数据
AT32温度传感器在操作电压3.6 V,3.3 V,和2.6 V条件下,以10颗芯片的实测特性结果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Avg_Slope在各条件下各芯片几乎一致,但细部分析各芯片V25参数之间具有相对较大的差异,这是造成AT32温度传感器量测与实际温度徧差的主要原因。
若以软件校正偏移量(offset)后或仅作为相对温度量测时,在芯片全温度-40到105 °C操作范围内,温度误差(线性度)可以达到±2 °C之内。

但若未做偏移校正或用以量测绝对温度,因温度传感器本身架构于芯片生产过程的变化,温度变化曲线的偏移在不同芯片上会有明显差异。实测10颗AT32F413结果V25最大差异可达约为±10 °C,考虑整体设计仿真结果可能更大至±20 °C以上。综合以上特性考量,建议AT32芯片内部温度传感器更适合使用作为检测温度的变化,而不是测量绝对的温度。
比较一般大厂MCU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应用,基本上皆受此限制。

网友A:
这个不错的,一直喜欢雅特立的板子,拿到后,一直没有好好的评估,有空仔细的评估一下。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后续我会持续关注这个芯片的,这个芯片确实不错,很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后续我会持续关注这个芯片的,这个芯片确实不错,很好强。 ...

你们的肯定就是我们前进路上最大的动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后续我会持续关注这个芯片的,这个芯片确实不错,很好强。 ...

在选型或者价格上有想要了解的可咨询QQ2885015705

网友D:
。断点 单步 走不了 头痛啊

网友E:
可以用单片机io模拟串口

网友F(2022-04-24):
了解一下。这款MCU是否内置集成了DS18B20 数字温度传感器啊?测量温度精度是多少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了解一下。这款MCU是否内置集成了DS18B20 数字温度传感器啊?测量温度精度是多少啊?谢谢。 ...

内部集成的温度传感器并非DS18B20哦,精度的话参考一下文档中的特性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