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外部触发IO电路有啥严重问题不?

楼主(2020-09-05):
现场反馈说是低电平触发不稳定,得延时几个ms才能稳定捕获,外部触发电缆大概
10米长,周围都是24V的直流电机启动和断开,低电平是触发的一些位置传感器信号

长电缆引发的干扰,跟低电平信号类型 没有关糸,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而不是现在这样。

网友A:
还有负压需要警惕,我觉得输入信号应串电阻到芯片IO,IO需接两只嵌位二极管到电源、地或只接一只稳压二极管到地。

网友B:
这种电路,以前用过类似,后来都改光耦了,不知道你的低电平信号,速率如何。
这种电路很容易受干扰。
如果信号速率较高,C1的容量要小一点。
R1上拉是否过大,改成1k或680R。
理由:
1、电路从低电平变高电平,R1向C1充电。如果R1太大,充电变慢,表现为低电平变高电平变慢,经U1反向后,变成高电平变低电平变慢。即下降沿变慢。
2、基于1,能否U1改成同相施密特朗触发器

网友C:
你的MCU接受低电平有效的信号,那么TRIG输入那里需要高电平/开路为有效信号。
你的输入电路结构,高电平/开路容易被噪音打败,在U1的输入端得到低电平,有效的状态不被正确识别。

网友D:
10米线太长了,用光耦吧。

网友E:
74lvc14的低触发0.8v 很接近D1的压降,等效电阻为100R左右,和C1配合正好符合现象,建议更改触发电平。
这个电路像LcwSwust 所说要增加防静电电路。
优选光耦

网友F:
对应干扰严重的地方,加大上拉电流是一个不错的应对方法,看线路阻抗而定,严重干扰场合,10K明显不合适。换成1K加100n可能远比现在的好。

网友G:
很明显,如图电阻加电容就是一个传统rst复位电路,当然在电平变化需要时间,加上14又是一个施密特触发器会有滞回延时整定的,所以有延时非常正常

网友H:
74lvc14的低触发0.8v 很接近D1的压降,D1压降如果为0.7V,那么你的电路的噪声容限只有0.8V-0.7V=0.1V,你10米的电缆线,0.1V的噪声容限,严重的设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