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器的输出阻抗推导

楼主(2020-09-05):
比较庸俗的教科书,都是这样讲同相放大器的:

讲了这么多,一个问题都没讲清楚,而且所用的模型,太理想了,和实际相去甚远。

详细介绍一遍,需要一个多小时,这里只讲一个输出阻抗问题,码字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了。

楼主:
网络上到处都是什么【虚短虚断】,说这个是研究运放的终极法宝,是核心重点,学习运放电路的 难点。

貌似运放=虚短+续断了,这样玩久了,人就废了。

略微考点谱的模型是单极点模型,简单实用。

求输出阻抗,有三种常见的方法,第一种最直接,就是加一个测试电压源,求电流,然后求两者之比。

第一步,直接看出运放的输入电压Va了,如上图所示。

第二步,求I和V之间的关系式,以便作商:

如果忽略R1+R2的负载效应,那么上面第一项可以忽略,然后把Va表达式代入,求得输出阻抗为:

楼主:
根据零极点关系可见,这个同相放大器的输出阻抗,类似于源极跟随器/射极跟随器,都具有电感的特性:

如果用戴维宁等效来表示输出特性,那么更加直观:

由上图可见,输出阻抗在高频时为Ro。低频直流近似为RoK0/A0

如果只是记住虚短续断,对于其它问题,例如求下面的阶跃响应,立马完蛋了。

所以说,虚短虚断,是应付大二模电考试的法宝,一旦离开学校,用处不但不大,对头脑的禁锢作用后果,就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