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A4530输出异常

楼主(2020-09-06):
用ADA4530做TIA电路,进行微弱电流探测,±8V供电正常,但无论给多大电流,芯片输出脚电压都为2.4V,求解,是芯片已经损坏吗

楼主:
我的电流源是吉时利的2401直流源

网友A:
图残缺的过于严重。看不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残缺的过于严重。看不出什么。。

就是三路的ada4530,后面是二级放大,因为项目涉及保密所有没有截图完整,但是4530的部分是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源极性反了。或加上呢?

电流源正反都接过,输出就是正负改变,数值还是一样

楼主:
我一直感觉这个芯片没有损坏,只是哪里不知道的地方有问题导致输出问题

网友A:
D1-D14是什么元件?3个脚的二极管?
看起来它们是输出限幅用的?
也许它们已经在起作用了,输出被限幅了。
你的输入电流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D14是什么元件?3个脚的二极管?
看起来它们是输出限幅用的?
也许它们已经在起作用了,输出被限幅了。

对的限幅的,低漏的二极管,但是我才给2uA,理论计算出来一级放大的4530输出应该是600mv左右

楼主:
我昨天试了100Hz交流,大概电流400nA,频率输出是正确的,但是数值就不太友好了,顺便弱弱的问一下,我应该看哪种数值放映我4530的输出电压,平均值吗

楼主:
今天测10nA,100HZ正弦,一级放大出来响应波形,但是二级放大就是简单地五倍,输出就没有了,只有直流分量,并且确定二级放大的芯片没问题,按理说二级放大是没有东西影响的,搞不懂啊

网友A:
输出限幅二极管有没有电容?
你核算一下带宽。
可能带宽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限幅二极管有没有电容?
你核算一下带宽。
可能带宽很低。

带宽要求就0-100就行

楼主:
我给了40pA的直流源,第一张 是红口接红口黑接黑,过100M电阻,理论值4mV左右,现在均值5mV左右,存在工频干扰,这个暂且不谈可以处理掉,现在想问大家的是第二张图,我把电流源的红口接黑,黑接红,波形峰峰值变成4530的±8V电压,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呀谢谢

网友A:
不熟悉这个仪器。
而且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熟悉这个仪器。
而且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就是一个pA级的直流电流源

网友A:
红口接红口黑接黑红口接黑,黑接红
这些说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口接红口黑接黑红口接黑,黑接红
这些说的啥?

就是把接的电流反向

网友A:
你的电流源不能给出负的输出么?
仪器的黑线也许是跟接地连在一起的,如果你们实验室的接地不够好,可能会有电流流过接地线。

网友C(2021-12-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22-08-03):
这电路图画的,佩服。
高校的?有钱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