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93延时过大

楼主(2020-09-06):
最近遇到一个比较奇葩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个电路用到了LM393,在测试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电路的延时很大,大概有24us,用示波器抓波形的时候就发现反向输入端达到阈值的时间很久大概有20us,,然后呢我在万能板上搭电路,整个电路的延时又很小,主要还是反向输入端到达阈值的时间很小,所以这里就很清楚了,PCB的走线加长了LM393的延时,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平时是怎么避免PCB的走线产生延时的。对于比较器,你们一般用的是什么样的电路?图片里的绿色是同向输入端的阈值电压,黄色的是反向输入端的电压,蓝色的是比较器的输出,可以看到要很久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才超过阈值。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不能满足怎么能怪比较器呢。。。

网友B:
黄色的反向输入端的电压都没有超过绿色的同向端阀值电压,当然不会反转啊!

网友C:
这照片照的  那么高级的示波器整个U盘存图片啊。。。

PCB的延时要有20us,你按照光速算算得多长。。。

网友D:
关PCB卵事,你这就是个普通的电路,又不是高速板。也不是元件问题,自己电路有问题。

网友E:
你为何非要在阀值附近反转呢,你让反向输入端再高点不行吗

网友F:
可以考虑增加正反馈

网友G:
连接LM393输出(1脚或7脚)到电源VCC的电阻阻值改小,比如改为1K甚至更小。393的响应速度可达1us左右。24us太慢,楼主电路可能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H:
奇怪,我怎么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