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可不可以直接输出一个正弦载波调制出来的正弦波?

楼主(2020-09-07):
载波为正弦波。
调制信号也是正弦波。
单片机用的stm32,其中自带DA。
单片机可以直接输出一个基波是正弦波调制出来的正弦波信号吗?频率和幅值可调的那种,之前有用数字电位器把单片机输出的正弦波调制成正弦波,但是由于要求输出的信号频率太高,数字电位器的寿命远远达不到要求,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办法让单片机直接输出一个这样的信号。因为stm32计算正弦的周期时间太长,所以不能直接用函数计算这个,之前用数字电位器输出的就是一个数组经过ad输出。
其实我想实现任意波形的调制信号输出,只要能把正弦的解决了,其他的都好办了。

另外FPGA这个方案我正在学,就是算法那边有点慢。
有没有大佬可以给个方案,谢谢呀!

DAC的频率、输出基波频率、载波频率描述一下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这取决于频率,点数,

固定调制比较好搞,直接用DMA 输出,不占用CPU时间,我项目有用到,动态就不实用了

网友B:
可以,输出PWM,然后进行脉宽调制,也就变成了SPWM

同感楼主说的就是s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这取决于频率,点数,

固定调制比较好搞,直接用DMA 输出,不占用CPU时间,我项目有用到 ...

固定的话用数组也可以做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输出PWM,然后进行脉宽调制,也就变成了SPWM

这个貌似可以诶,大佬,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要准备哪些方面的知识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的话用数组也可以做到呀

是的

网友C:
专业的事情尽量用专业的IC来完成,DDS信号发生器不是专做这个的吗

网友D:
如果是简单的低频的2个正弦波,还是容易的,比如模拟电话机的DTMF信号。

他说的应该是AM调制波形是相乘,DTMF是相加,

网友E: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4536&highlight=%E6%AD%A3%E5%BC%A6%2B%E6%9F%A5%E8%A1%A8
链接中是关于怎样产生一路正弦波的方法,AM调制需要使用两路,即两个相位积分器,通过查表得到两个sin值然后相乘输出。

网友F:
两个波形叠加即可

楼主:
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就是用数组做的话,经过ad输出只能出来正的,要经过减法器把上面的部分拉下来,但是会有一个偏执电压的影响,这个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就是用数组做的话,经过ad输出只能出来正的,要经过减法器把上面的部分拉 ...

后面的电路可以隔直(或者通过加减法电路抬高或降低),这取于具体应用

如果通过FFT运算的话,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电路可以隔直(或者通过加减法电路抬高或降低),这取于具体应用

如果通过FFT运算的话,无所谓了 ...

好的,有个方向就行了,我去研究一下,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输出PWM,然后进行脉宽调制,也就变成了SPWM

一般达到一二百兆师妹问题的,如果接近GHz,那就只能FP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