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温湿度产品时,如何保证产品在后期测试中的数据处于误差范围内?

楼主(2020-09-07):
在些想询问下各位大神,在设计温湿度产品时,如何保证产品在最终测试时数据处于误差范围内?目前,我只考虑到一个功耗问题。在些恳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涉及到温湿度传感器的选择及后续的处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到温湿度传感器的选择及后续的处理等等

传感器用的是SHT20,现在我们有一款板子,直接读取的,数据偏高2度,不知道如何处理?还有就是板子上带了别的传感器,功耗达到100mA左右,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温湿度传感器的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感器用的是SHT20,现在我们有一款板子,直接读取的,数据偏高2度,不知道如何处理?还有就是板子上带了 ...

可以断开别的电路,单独调试温湿度部分,

网友B:
与传感器相关的电阻,电容的温漂是主要因素.电阻选金属膜1%精度,电容选零温漂的COG电容,黑头电容.应该基本到位了.至于读数偏高,那是单机没调试好.还有就是测温器件尽量远离发热器件.供电保持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