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收藏感兴趣的帖子?

楼主(2020-09-07):
我居然没有看到收藏功能,是我看漏了吗?还是根本就没有收藏功能。

网友A:
就点那3个点点点就出来收藏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也可以用印象笔记类的插件保存到笔记中。

@xyz549040622 :有道理
@dirtwillfly :免费的是不好用的,我用的是印象笔记。
有没有免费好用的笔记类软件推荐?

网友C:
参考图片如下,在想要收藏的帖子打开后,在内容结尾右处下角“...”单击,就出现“收藏”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点那3个点点点就出来收藏了

感谢!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图片如下,在想要收藏的帖子打开后,在内容结尾右处下角“...”单击,就出现“收藏”功能了。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