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驱动芯片的MOS可有可无?

楼主(2020-09-07):
为什么有的LED驱动芯片,控制路上需要MOS,但有的芯片不需要MOS就直接驱动LED呢?

网友A:
楼主也说了,有的。一般能用内置的就用内置的,但是电流比较小,外部的mos电流会比较大。

网友B:
外部需要MOS的叫半驱动芯片,外部不需要MOS的叫全驱动芯片,内部已有内置MOS。

网友C:
内部有mos的比较方便使用,没有的需要外接,电路稍微复杂点
内置mos的一般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D:
内置MOSFET的驱动能力通常比较弱,如果要驱动大电流的,外置更灵活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说了,有的。一般能用内置的就用内置的,但是电流比较小,外部的mos电流会比较大。 ...

据我了解,有的芯片不带外置MOS的最大能驱动500mA的负载呢,500mA也不小了啊 一般我使用外部的一个也就200mA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

网友E:
看集成电路内部。。。。

这整个得看功率需求

网友F:
比如手扶拖拉机,拉2吨在平路跑没问题,但是上陡坡就要别的动力帮助了。

所以,驱动力的问题。

网友G:
内部MOS的驱动电流有限,如需更大驱动电流需用外部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