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 IAP+APP 一个程序代码的思路

楼主(2020-09-07):
求 IAP+APP 一个程序代码的思路

把IAP和APP都在一个代码里面。这样方便生产烧写。 但是有没有人做过,给个思路建议。 如何合成IAP+APP在一个代码中

网友A:
J-Flash就可以合并啦

网友B:
两个分别生成HEX文件,再网上找个HEX合并的工具,把这两个合并起来就可以了。
只要两者的地址不冲突

网友C:
目前STM32cube固件库里 每个系列都有IAP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还有相关的应用笔记。
AN4045  基于UART协议实现STM32F3 的IAP功能
AN4657 使用USART实现IAP功能

网友D:
把你的IAP工程HEX文件加入APP工程中就可以了,每次编译生成都是一个完整的,目前我就是这么干的
如果你牛X,你也可以把IAP工程和APP工程整到一起,以前也干过

网友E:
IAP的HEX文件删除最后一行后接入APP的HEX内容,这就是HEX合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AP的HEX文件删除最后一行后接入APP的HEX内容,这就是HEX合并

这是最正确的方法

网友G:
不是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就可以搞定么?

网友H:
需要设置一下程序执行的偏移地址

网友I:
参考官方的啊,思路都是那样的。

网友J:
分别编译出两个bin文件,通过widows脚本合并,再借助一个bin转hex工具,一键转换。
  1. copy /b .\Boot.bin + .\App.bin Firmware.bin
  2. srec_cat.exe Firmware.bin -Binary -offset 0x8000000 -o Firmware.hex -Intel
  3. del Firmware.bin

具体**描述: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6724373

网友J:
分别编译出两个bin文件,通过widows脚本合并,再借助一个bin转hex工具,一键转换。
copy /b .\Boot.bin + .\App.bin Firmware.bin
srec_cat.exe Firmware.bin -Binary -offset 0x8000000 -o Firmware.hex -Intel
del Firmware.bin

具体**描述: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6724373

网友K(2020-12-18):
这么多方法,都没有我的简单好用,我的是bootloader一个工程,APP一个工程,bootloader工程编译完成后执行一个脚本直接将生成的bin文件输出到app工程的bootloader.c文件里面,app工程编译完成后直接生成一个合并的hex文件,直接仿真或者烧录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么多方法,都没有我的简单好用,我的是bootloader一个工程,APP一个工程,bootloader工程编译完成 ...

具体咋实现的呢,分享下么,大b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