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33 测量电流、电压、功率

楼主(2020-09-07):
有大家用过这款芯片没,我一直没的看明白,这个电流到底应该怎么计算,也就是文档里所说的M值;先说我了解的吧,校准值我怎么怎么计算,虽然我不清楚0.00512到底干什么用的,其次电压也是没有问题的,文档有说最小LBS值
我理解的电流系数是   说明R=2mR
Power_LSB = 25 * Current_LSB
BusVoltage_LSB = 1.25 mv/bit 固定值
ShuntVoltage_LSB = 2.5uv/bit 固定值
这个m到底要怎么计算?

楼主:
没有看到图片,我补一张

网友A:
我都不理它什么M值。
ShuntVoltage_LSB = 2.5uv/bit,比如用2.5R的采样电阻,就是1uA/bit,用0.25R的采样电阻,就是10uA/bit,用25mR的采样电阻,就是100uA/bit,用2.5mR的采样电阻,就是1mA/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理它什么M值。
ShuntVoltage_LSB = 2.5uv/bit,比如用2.5R的采样电阻,就是1uA/bit,用0.25R的采样电 ...

明白你意思了,这个也不是错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