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的电源芯片TPS系列和LM系列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9-07):
TI的电源芯片TPS系列和LM系列芯片有什么区别,在价格上LM系列普遍比TPS系列价格高,不晓得其中的原委!

网友A:
TPS系列主要针对小功率低功耗应用,输入电压范围一般不高。LM系列主要针对输入电压范围宽,输出电流大的应用场景。

网友B:
我想也许还有一个原因,   TPS 的器件相对较新,  采用较新的工艺, 改进的和优化结构,  成本得到了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