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无源蜂鸣器驱动

楼主(2020-09-07):
无源蜂鸣器驱动

这是一款购买的机器驱动的无源蜂鸣器测试到的波形,声音还比较大,用的是两个IO口直接连接到蜂鸣器两端。

自己设计的如果只用一个IO口用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一端接电源3V另一端经过三极管到地反而声音更小!为了达到同样的声音大小,也想用两个IO和蜂鸣器直接连接!我要怎么跟软件工程是说?就说驱动的频率3.7K就可以?还需要告诉他哪些信息才能达到和参考产品一样的效果?比如声音大小

网友A:
谢谢分享【 无源蜂鸣器驱动】

网友B:
跟他说反极性驱动方式

网友B:
或者用升压电路, 单IO 也可以的

网友C:
你的参考产品的脉冲波形峰峰值是6.56V,说明他的供电电压远远大于3V,你用3V供电三极管控制蜂鸣器,得到的蜂鸣器脉冲最大也就是不超过3V,怎么可能得到有人家6.56V峰峰值的声音。
一个IO或两个IO控制都没有问题,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最重要的你必须提高供电才能提高声音!

网友C:
“蜂鸣器一端接电源3V”,你可以测试把这个3V改为6V,其它不用变,声音就大了

网友D:
无源蜂鸣器有电磁型和压电型二种,压电型用2个I/O口双向驱动,幅度大声音响.单端驱动只有提高电压才能增加响度.

网友E:
一个IO输出3.7K方波,另一个IO输出相位相反的3.7K方波

网友F:
3.7K 50%占空比的方波,就挺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7K 50%占空比的方波,就挺响了

振幅是6.6V了 也就是两倍的VCC  这个怎么做到的?比如IO口B3是给高3.3V  B2给低也就是0V   交替给电平 反相 也就是0-3.3V啊    要有一个是-3.3V   3.3-(-3.3) 才能到6.6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IO输出3.7K方波,另一个IO输出相位相反的3.7K方波

那另一个口  反相是怎么输出?-3.3V?这个不负压不可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源蜂鸣器有电磁型和压电型二种,压电型用2个I/O口双向驱动,幅度大声音响.单端驱动只有提高电压才能增加响 ...

压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蜂鸣器一端接电源3V”,你可以测试把这个3V改为6V,其它不用变,声音就大了 ...

那不是屁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参考产品的脉冲波形峰峰值是6.56V,说明他的供电电压远远大于3V,你用3V供电三极管控制蜂鸣器,得到的 ...

还有人给你点赞   笑死我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参考产品的脉冲波形峰峰值是6.56V,说明他的供电电压远远大于3V,你用3V供电三极管控制蜂鸣器,得到的 ...

小朋友  大人们说话   你好好听

网友G:
就直接跟工程师说就行了,他会懂你的意思的。差动输出是增大音量的最简方式。
不过你下面贴的电路图是有问题的,驱动压电蜂鸣器必须推挽,不可以用你这种单管开关电路,你现在只能挽不能推,Q1截止后,集电极不可能很快回到高电平,所以你在集电极根本测不到你图上绘制的理想方波,所以这时候蜂鸣器的声音会很小的,蜂鸣器上并联个5.6K电阻会使声音增大,但用5.6K电阻在Q1截止时来为蜂鸣器放电也不理想。倒不如单片机单引脚设置为推挽,直接接蜂鸣器得了,声音肯定比你这个电路图来的要大,而且声音纯正无杂音。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另一个口  反相是怎么输出?-3.3V?这个不负压不可能的啊

不需要-3.3,两个IO的输出刚好相反一个是高另一个就刚好是低,不信你可以试一下看

网友H:
第一种接法,不用并联电阻
2K或4K的频率都可以,只能发滴滴声
我很早很早前也试过,发不了音乐声,不知为什么?

第二种压电蜂鸣器并电阻,可以发音乐声或滴滴声,声音太响,晚上太吵...
再后来用这电路,声音比较合我意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2626-1-1.html?_dsign=271ae7e4

网友H:
确实我很早很早之前第一种接法
我怎么都做不出音乐声
并联电阻也一样
只能发出滴滴声...
有朋友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3.3,两个IO的输出刚好相反一个是高另一个就刚好是低,不信你可以试一下看 ...

请教大佬:MCU的两个IO反相输出,怎么会出现负电压呢(上面的图上时-3V~3V)?

网友J:
压电式蜂鸣器的话可以把D1换成1K电阻,三极管也可以直接省掉直接用IO驱动。声音会大一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确实我很早很早之前第一种接法
我怎么都做不出音乐声
并联电阻也一样

音乐蜂鸣的话需要改变节拍和频率外加储能电容,所以要两个IO控制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确实我很早很早之前第一种接法
我怎么都做不出音乐声
并联电阻也一样

第一种也可以的,要把频率也调制进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请教大佬:MCU的两个IO反相输出,怎么会出现负电压呢(上面的图上时-3V~3V)? ...

你如果对地看波形是没有负压的,只是由于两个IO的电平都在变,以其中一个IO为参考来看另一个IO就有负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直接跟工程师说就行了,他会懂你的意思的。差动输出是增大音量的最简方式。
不过你下面贴的电路图是有问 ...

这是参考产品压电无源蜂鸣器的驱动波形和自己产品压电无源蜂鸣器驱动波形   这是软件的延时搞得不对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参考产品压电无源蜂鸣器的驱动波形和自己产品压电无源蜂鸣器驱动波形   这是软件的延时搞得不对吗?
...

你这个波形虽然不好看,但也不影响鸣叫吧。对比一下两个图有2点不同:
1、频率小了一半,这个软件肯定可调回来的
2、有阶梯,你用什么芯片,主频多少的,怎么感觉单指令延时这么明显呢?如果mcu速度慢,就不要mcu提供反相信号了,外接个非门吧,10ns以内的边沿延时,就是说:mcu输出频率给非门输入端,非门输入端和输出端接蜂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波形虽然不好看,但也不影响鸣叫吧。对比一下两个图有2点不同:
1、频率小了一半,这个软件肯定可 ...

您好  我不会增加元件  公司对成本敏感。。。参考样品人家是两个IO做的  挺响亮清脆的。可能就是频率的问题  幅度从波形看是没问题的!我明天叫他把着部分代码给我  我贴出来。。。APP转岗做嵌入式开发的  搞死人啊

网友E:
从波形来看,你这个软件应该有问题要优化一下,关键是电平跳变处理指令要尽量精简,还有你给我私信我看到了但我没有发短消息权限,加你好友了你看下我资料里面能不能看到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好是频率能抖动,例如2.3k~2.5kHz变化。

频率抖动如何实现 也是延时?

网友L(2023-05-08):
用和弦音

网友L:
三个三极管,2个N管,一个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