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nfc信源,多组nfc天线,继电器控制开断,请问怎么连线

楼主(2020-09-07):
我想用继电器控制上百个nfc天线,每次只有一个继电器是通路,其他都是闭路,从而控制nfc信源接收信息。现在连到第5个就无法工作。请问怎么连线才能保证百个天线都好用呢?nfc天线是我用网线里面的单根网线自己缠的,连接线也是单根网线。

上图这样连线,有4个nfc天线可以正常使用。

上图这样连线,没有一个天线可以使用。

网友A:
这些继电器控制的nfc天线,是怎么放置的?是不是相互影响了?

网友B:
继电器的线包端一般需要15mA左右的电流,继电器的个数增多,很有可能超负荷,驱动不起来这么多的负载(继电器)。

网友C:
早就实现了,我们公司有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