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一问题:如何实现输出100MHz的恒流电流源

楼主(2020-09-07):
项目需要100MHz调制激光二极管,但市面上的芯片普遍都达不到这么高的频率,请问可以实现输出电流大概10mA左右,频率100Mhz正弦波的高频恒流源吗?找到的恒流源电路在频率达到几十兆赫兹就实现不了恒流,各位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有难度哦
找找电流反馈型运放
说不定会有所启发的

网友B:
三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