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MIPI接口 屏幕点不亮

楼主(2020-09-07):
STM32L4R9VGT6 MIPI接口,屏幕一直点不亮,有做过这个应用的大虾吗?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接口。

网友A:
32端是用的IO模拟的,还是32自带的这个接口啊。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STM32L4R9 Discovery的代码试一下

网友C:
接口对了吗

网友C:
找个例子看看

网友C:
单片机上有这个接口?

网友D:
MIPI DSI是手机屏接口,单片机应该是RGB接口,

网友E:
你用的L4R有LTDC功能
先看你的MIPI的屏,引线的是不是没有接错,该接的电源和信号是不是都接上了,没虚焊之类的故事;
检查你的MCU的LTDC配置,是不是该配置的都配置了。这个可以去看AN4860,说的很详细。
去问你的屏供应商,叫他给你用的屏的初始化寄存器的代码;

网友F:
点不亮有几种可能:一是,你的外设配置与屏的要求不对。二是,你的驱动有问题。如果软件部分确保没问题,那就要看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G:
比较大可能是没有初始化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