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在整流中该怎样判断电容是否被击穿?

楼主(2020-09-07):
在整流中该怎样判断电容是否被击穿?

楼主:
或者一个滤波电容我该怎样测量它是好的还是坏的电容  ?

网友A:
滤波电容击穿,就等于短路了,短路后可能使电容烧坏

网友B:
也可能烧坏前面的一些元件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用 数字电容表 测量容量,也可以用机械万用表测充放电现象

网友B:
万用表测量,将万用表放在电阻档(*10K或*1K档),可看到万用表指针有明显的充放电过程,则电容器基本上是好的.

网友D:
万用表测量,还管用?

指针式万用表判断 ,先进点。

网友E:
目测电容鼓度,用摇表或万用表都可以测出电容的好坏,主要看电容的冲放电情况

网友F:
指针式万用表,一般用R×1K档,将表笔分别接上电容的两极。这时万用表指针将摆动,然后慢慢恢复到零位或零位附近。

网友F:
这样的电容器是好的。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指针向00方向摆动得也越慢。

网友G:
对,接上后,指针不动显示的阻值很少并不动,可以肯定是坏。

楼主:
第一看外观,一般容易坏的电容是电解电容,铝壳顶端有裂纹,其他电容有时也能看出来
第二就是测量电容的容量
第三用电阻档测漏电流

网友H:
指针式万用表 查看其充放电特性

网友I:
在手头上没有万用表之类的工具的,只能是用肉眼观察的啦,就是看外观的么

网友C:
仿真的时候ulStatus的值是多少啊

网友J:
一般被击穿的话,会鼓起,短路,有黑色的击穿的痕迹。

网友K:
一般只能测量容量较大的电容器

网友L:
测量电解电容的好坏可利用数字万用表蜂鸣器档测试。

网友M:
击穿电压是电容器的极限电压

网友N:
电容击穿,绝缘电阻为0

网友O:
对于电容好坏的判断,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J:
一般条件下使用万用表即可。

网友N:
电容击穿后则相当于短路

网友P:
测量电容量要用电容表

网友K:
击穿后两脚间电阻为0或接近0,呈现短路状态

网友Q:
测量极间电阻,低压电容用万用表测量,高压电容就要用绝缘摇表测量了

网友R:
当电容接在直流上时是是看为开路,接在交流电上时看为短路

网友S:
一般用万用表或电容测试仪进行测量,测量前要对电容进行放电

网友T:
对于微法以上的电容可以使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通过指针回摆的时间粗略计算出电容容量是否合格

网友P:
另外若表针不动表示电容断路,若表针指向“零”或不能回到“∞”表示电容短路或漏电。

网友U:
将数字万用表拨至蜂鸣器档,用两支表笔分别与被测电容器的两个引脚接触,应能听到一阵短促的蜂鸣声,随即声音停止同时显示溢出符号1,接着再将两支表笔对调测一次,蜂鸣器应再发声,最终显示溢出符号1。

网友V:
也可以用数字表的测电容档。

网友S:
超过这个电压,电容器内的介质将被击穿.额定电压是电容器长期工作时所能承受的电压

网友W:
用万用表电阻档就可以测出。

网友X:
先看电容。短路的会变色。

网友L:
再者。你可以再电容两端加上适当的电压。

网友Y:
电容就成为一个小型电阻

网友Z:
一些数字万用表也带走电容测量功能。

网友J:
万用表测好坏还是可以的,只是无法准确测容值

网友AA:
电容若击穿,一般外观上就能辨别出来,若不能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