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问题

楼主(2020-09-07):
我司选择了单片机:PIC18F46J50 做为我们产品的主芯片。
      我查了规格书说明:PIC18F46J50 的供电电压为2.0-3.6V,VDD对VSS的绝对最大值为4.0V。
      注:设计的疏忽,开始时以为PIC18F26J50最高可以5V供电。
      产品供电说明:
            我们产品采用3.7V锂电池,串一个0.25V的二极管供电。当锂电池充满电时,电压可能为4.25V。即是直接给单片机VDD的供电电压可能为:4.25-0.25=4.0V。
      经过测试,我们手上的样品(5个)一直都能正常工作,有一年多了,可以正常开关机,USB接口等功能也能正常工作等。

      现在想要大批量生产,突然发现此芯片的供电电压是 2.0-3.6V 的,搞的心里没底。
      咨询一下,这种情况下大批量生产,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生产后,不良率会不会很高??

网友B:
只能建议遵循datasheet规范要求来设计..

网友C:
虽然芯片生产其实极限参数也是留了余量的,但是谁都不知道余量真正有多少

网友D:
是的,每个批次余量的差异又有多少

网友E:
从量产角度来说是有风险的,产品设计一般都还要在极限参数内自己留余量以保证稳定。

网友F:
都知道了还不改?心够大

网友G:
其实没啥大问题,不信你打样几个试试。

网友H:
小批量打样楼主没发现问题,他是马上要上大量了...

网友I:
量大出奇迹, 啥情况都会碰到的..

网友J:
要严格按照数据手册来设计,没有什么侥幸

网友K:
按规格书使用出了问题可以找原厂,不按规格书使用出了问题只能怪自己咯

网友L:
只能说, 请遵循datasheet的规范进行设计!
打个比方, 过马路大家都知道要遵循规范"走人行横道", 但是,也有很多人直接横穿马路, 看似也不会出事故, 但是,一旦出事故, 就只有........

网友M:
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只是,没有感觉到是否真的可以这么做,不错,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