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有一个设备会自动休眠

楼主(2020-09-07):
系统中有两个I2C设备,但是有一个设备会自动休眠

楼主:
总线上特定的时序会自动唤醒该设备,唤醒后该设备会主动往总线上发送数据

网友A:
也就是说两个设备同时挂在一个总线上会出现数据线打架的情况

楼主:
我现在想通过分时复用的方法:即A时段,我把引脚配置到PA9、PA10;B时段我把引脚配置到PB6、PB7;但是经过测试,重新初始化的方式不行,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B:
时序确定的话,一条总线就够了。

网友C:
I2C设备是有slave地址的,不是自己地址不会响应,基本不会有冲突。

楼主:
时序是确定的,但是另外个设备发送的数据会包含唤醒另外个设备的数据包。

网友D:
iic应该有地址的啊 所以不用分时复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不需要分时复用 因为iic是有地址的

网友F:
楼主想多了  应该深入了解一下iic总线的

网友G:
楼主看看模块资料就知道了 不用分时复用的

网友H:
是设备主动休眠的,还是命令他休眠的。

网友I:
不是有主机控制吗

网友I:
根据他们的地址不同,唤醒不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