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IM_Cmd问题

楼主(2020-09-07):
为什么在uv5中TIM_Cmd(TIM1,ENABLE)会出现“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tim_cmd is invalid in c99”而致编译失败?

楼主:
奇怪的是,所有关于tim的头文件都放进去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是不是uv5的版本问题?

网友B:
和版本的关系不大

网友C:
应该还是设置问题可能是

网友D:
比如c/cpp文件有加到工程?

网友E:
c/cpp的属性设置?

网友F:
编译器的设置?

网友A:
还有是否用了C++的语法,而不是C的语法?

网友G:
需要在属性里两个地方设置路径和添加头文件。

楼主:
c/c++页的选项只有c99

楼主:
在c/c++页已经加入了inc.文件,是cubemx自动生成的

楼主:
另外在ASM里加入同样一份inc 文件,还是不行。

网友H:
官网上能下到的最新版本。也使用了timer的外设,我是用的库文件方式,不是cube生成的。

网友I:
可以C/C++页的misc control可以使用--CPP11,就可以选择使用C++11来编译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J:
现在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keil?

网友K: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提供一下完整的keil工程文件我在环境上试一下,

网友L:
另外你现在的环境有可以正常跑的通的工程是么?

网友M:
只是加了timer相关的驱动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A:
感觉应该还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N:
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C:
99.9999%的可能性是你工程建得有问题。

网友D:
你可以重新建一个或基于ST官方库打开TIMER相关的工程。

网友O:
我这边用MDK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卸载了从新安装

楼主:
运行demo都没问题,

网友J:
试一下不用cubemx

楼主:
在申明里额外加了个int TIM_Cmd();不会出错,但不知道编译行不行,准备试一下

楼主:
在demo里找到了这个void TIM_Cmd(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加到声明里,解决了,谢谢各位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