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331 QEI电机调速

楼主(2020-09-07):
大家好,目前在用PIC18F4331作为主控,配合旋变解码芯片做三相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应用到QEI中断时,不能正确进入到位置中断和速度中断进行电机换相和电机调速,请问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1. IO口是否数字口?
2, IO口方向是否正确?
3. IO口是否需要PPS到QEI模块?
4. 是否打开外设中断?
5,是否打开全局中断?

另外, 位置中断和速度中断?这是什么???对MCU来说,只有QEI中断啊..

网友B:
感谢分享,很不错的,学习到很多知识,一直很关注,从未放弃过。好好做。

网友C:
PIC这方面提供的有没有例子参考的工程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IO口是否数字口?
2, IO口方向是否正确?
3. IO口是否需要PPS到QEI模块?

通常称为QEI中断,但是具体的中断标识有三个,分别是位置中断、速度中断、方向改变中断

您说的配置都配置好了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这方面提供的有没有例子参考的工程样板?

也有的,但用PIC18F4331配合旋变解码来控制电机的是没有的,都是基于霍尔的

网友D:
pic技术支持请联系微信gfjshenglei,高工

网友D:
旋变,hall等,都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