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推荐30-100V输入的降压式DCDC解决方案

楼主(2020-09-08):
我需要的降压式DC/DC方案,输入是30-100V,输出是5-15V,电流约2A,有合适的方案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国产芯龙 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芯龙 了解下

芯龙的方案,最高输入电压只有40V。

网友B:
前端分压再进LDO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端分压再进LDO呗

不能这么干,能量损耗受不了。

网友C:
上国外大牌厂家的网站选,肯定有,就看价格能不能接受。

网友D:
XD308H 据说是可以18-650V输入可行的,我做过48V-220V直流输出,输出12V 500mA方案可行,如果您需求电流大,你可以采用几个并联(体积可能大点);再不行,你就采用正反激+高频变压器的方案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XD308H 据说是可以18-650V输入可行的,我做过48V-220V直流输出,输出12V 500mA方案可行,如果您需求电流大 ...

XD308H是哪家的产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XD308H是哪家的产品?

这是一个国产的ic,之前看过资料,但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有12种能到100v的dcdc
https://www.ti.com/power-management/non-isolated-dc-dc-switching-regulators/s ...

谢谢!TI的这些我也看过,一个是有点用不起,另外一个就是内置MOSFET的输出电流有点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TI的这些我也看过,一个是有点用不起,另外一个就是内置MOSFET的输出电流有点小。 ...

还好吧。LM5146-Q1 最大可以输出30A,一般应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吧。LM5146-Q1 最大可以输出30A,一般应用足够了

感谢!

网友F(2021-11-03):
AS8211HV:8V-150V输入范围   输出5V/2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龙的方案,最高输入电压只有40V。

你都不看 介绍 就说40V啊
http://www.xlsemi.com/produc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