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可以ping通,但网关检测通不过

楼主(2020-09-08):
我的计算机可以ping通w5500模块,但我的计算机作为远程服务器端,模块的网关检测通不过,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模块?建议先找卖家要个例程跑一下试试

楼主:
好的,谢谢,我现在试着学习w5500模块,出现的一些问题,自己搞不清楚,想让高手点拨12.

网友B:
可能是网关底层驱动没调整好吧,或者有限制,或者你先连接交换机之后再连接网关测试下

网友C(2020-10-31):
你从新联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