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无刷直流电机的方波控制输出的波形不对

楼主(2020-09-08):
大佬们帮我看下,无刷直流电机的输出波形不对,电机虽然可以转,但是发热比较严重,然后看了下输出的波形,发现缺了个小翅膀,找了硬件上和软件上的软硬,可是无果,现求助各位大佬~~ps:代码上用的是定时器1的六个通道作为六路的方波输出口,霍尔用定时器三,换相检测在定时器3的中断里面,检测到霍尔发生改变之后进入到换相的函数中
硬件上用了一个驱动芯片,输入输出的是反向的,带双高互锁,图片中上面的波形是该芯片的输出波形,下面的是单片机给该芯片的波形

楼主:
附上自己画的应该正常输出的波形,前面为单片机输出给驱动芯片的波形,后面为驱动芯片输出的波形

网友A:
你先查查, 这个双高互锁的电路, 感觉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查, 这个双高互锁的电路, 感觉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这边我也查过了,但是没看出问题~~开始怀疑是这个驱动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A:
可以贴上个电路, 大家一起来看看吗

网友B:
无感无刷电机 企鹅号1028867728

网友C(2023-08-08):
请问,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我这边的情况跟你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