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探头你了解多少呢?

楼主:
受到警告 楼主

关于探头你了解多少呢?
探头是工程师日常必备工具,它被用来连接和探测被测器件,对于测试、测量至关重要。而面对不同应用需求,不同品牌探头,在选择探头与使用探头方法上往往存在着很多问题,那么工程师们关于探头的诸多问号该如何解决呢?
一、什么是探头?
示波器探头是把信号源连接到示波器输入上的某类设备或网络。不管探头实际上是什么,它必须在信号源和示波器输入之间提供足够方便优质的连接。探头是示波器与被测物的桥梁,没有这座桥梁,示波器就无法读取被测物的信息。
二、为什么有这么多探头?
可供选择的示波器型号和功能非常广泛,只是市场上出现大量探头的基本原因之一。不同的示波器要求不同的探头。400 MHz示波器要求支持400 MHz带宽的探头。但是,许多功能和成本相同的探头会争夺100 MHz示波器,因此,必须设计一套不同的探头,来支持100 MHz的带宽。一般来说,应尽可能选择与示波器的带宽相匹配的探头。
三、到底怎么选探头
由于广泛的示波器测量应用和需求,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示波器探头很多,因此探头选择过程很容易引起混淆。为减少大量的混淆及缩小选择过程,应一直遵守示波器制造商的探头建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示波器是为不同的带宽、上升时间、灵敏度和输入阻抗考虑因素而设计的。全面利用示波器的测量功能要求探头要与示波器的设计考虑因素相匹配。
四、探头对测量有何影响?
为获得信号的示波器显示,必须把信号的某个部分转换成示波器的输入电路,其中测试点(TP) 后面的电路使用信号源Es和相关电路阻抗Zs1和Zs2表示,这是Es上的正常负荷。在示波器连接到测试点上时,探头阻抗Zp和示波器输入阻抗Zi成为信号源上负荷的一部分。根据阻抗的相对值,在测试点中增加探头和示波器导致各种负荷效应。
五、探头指标有哪些?
畸变(通用指标)、精度(通用指标)、安培秒乘积(电流探头)、衰减系数(通用指标)、带宽(通用指标)、电容(通用指标)、CMRR(差分探头)、衰退时间常数(电流探头)、直流(电流探头)、频率电流额定值下降(电流探头)、上升时间(通用指标)、正切噪声(有源探头)、温度范围(通用指标)、门限电压(逻辑探头)
以上就是关于探头的一些知识了。

网友A(2021-11-19):
高频的探头真不好买,性能稳定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