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579 BLE例程 central

楼主(2020-09-08):
请问在central例程中,连接后使用GATT_WriteNoRsp发送notify特征值,返回是成功的,而从机那边却没收到任何信息是有什么原因,确认内容是正确了的

楼主:
从机已经确保是正常的了

网友A:
如图,从机需要有WRITE NO RESPONSE属性才可以接收主机GATT_WriteNoRsp发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从机需要有WRITE NO RESPONSE属性才可以接收主机GATT_WriteNoRsp发送的数据

...

有的,我用其它设备发送这个特征值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从机需要有WRITE NO RESPONSE属性才可以接收主机GATT_WriteNoRsp发送的数据

...

移植到CH579后 从机则没有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从机需要有WRITE NO RESPONSE属性才可以接收主机GATT_WriteNoRsp发送的数据

...

这样的可以吗

楼主:
就是一直发不出特征值

网友A:
该属性中没有WRITE NO RESPONSE,需要增加该属性

网友B:
属性中没有WRITE NO RESPONSE,需要增加该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属性中没有WRITE NO RESPONSE,需要增加该属性

用CC2540调用GATT_WriteNoRsp发送数据是可以打开该从设备的特征值的,说明从设备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加了WRITE NO RESPONSE属性后还是不行

楼主:
使用GATT_WriteCharValue也发不出数据

网友B:
我感觉这个不错的,这个真的不错的,我认为这个帖子很好用的。

网友C:
这个需要几个板子测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几个板子测试呢

两个板子,一个是主机,一个是从机;或者一个板子做主机,手机安装蓝牙助手做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