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筋膜枪的大神,电路上怎么调速

楼主(2020-09-08):
有没有做过筋膜枪的大神,电路上怎么调速,是通过采样电阻测电流还是采电机两端电压控制电机电压

网友A:
如果是做好的无刷电机,有速度反馈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做好的无刷电机,有速度反馈信号的

有刷的,感觉电流不好采样 硬件用的0.01欧的电阻 采到太小了,而且是PWM的,请问采样电阻多大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刷的,感觉电流不好采样 硬件用的0.01欧的电阻 采到太小了,而且是PWM的,请问采样电阻多大合适 ...

0.05 OH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刷的,感觉电流不好采样 硬件用的0.01欧的电阻 采到太小了,而且是PWM的,请问采样电阻多大合适 ...

控制电压,用MOS管、PWM和PID调整

网友C:
筋膜枪无刷电机/有刷电机低成本 pcba方案 qq1028867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