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信号与线性系统》

楼主(2020-09-08):
《信号与系统》是一门基础课程,相关专业几乎都必须学过。其实,通常所学的仅仅是线性系统相关的知识。对于非线性系统,由于其运用到与线性系统截然不同的知识和工具,所以当属完全不同的范畴。既然《信号与系统》主要就是研究线性系统的,那么不妨就正名为《信号与线性系统》。

楼主:
关于线性空间及其变换,有一门更为基础的课程——《线性代数》,关于此有个相关的帖子——剖析《线性代数》。作为相关知识入门,可以看看那个帖子

剖析《线性代数》
https://bbs.21ic.com/icview-2480964-1-1.html

楼主:
《线性代数》通常涉及到有限维线性空间及其变换,而到了《信号与线性系统》则将涉及到无限不可列维线性空间及其相关的线性变换,这将涉及一些基础数学知识。关于这些基础数学,这里默认已经学过,故不具体提及。

楼主:
关于《信号与线性系统》的剖析系列,将从其基本“骨架”开始,然后逐步充实至丰满。这个从下面的论述就可以看到,仅仅“几条”就把《信号与线性系统》(连续信号)勾勒出来。

楼主:
下面就开始剖析《信号与线性系统》。

楼主:
上面给出了信号线性空间及其相关线性变换的时间域表示。

由此,可以看看相关的一些特性。

楼主:
信号还可以更换到频率域表示。

楼主:
上面只是换了基底而已,而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傅里叶变换

那么,如果给出了信号的频率域表示,又如何变换成时间域呢?

楼主:
之前的线性系统(线性变换)未考虑系统的初始态,或设系统初始态为零。其实,那只是系统的零状态响应。

下面将考虑系统的初始状态,给出相应的全相应

楼主:
前面大致看了看信号的时间域分析,下面简单看一下信号的频率域分析。

楼主:
上面给出了单谐信号(正弦信号)傅里叶变换,注意其频域含有δ函数(广义函数)。

下面进一步看看周期信号的频域分析。

楼主:
注意周期函数傅里叶级数与相应频域分析(傅里叶变换)的关系。

周期函数频域可含一系列的δ函数,这表明了其频域的离散性。

楼主:
关于傅里叶变换,下面给出几个特性:

楼主:
卷积定理以及LTI系统的频域表示

HWM
补充:ζ=jω

楼主:
卷积定理可谓是《信号与线性系统》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定理,相应有LTI系统的频域表示。由此将进入到LTI系统的频域分析

楼主:
由傅里叶变换,将信号从时域变换到了频域。需注意的是,频域是从负无穷大至正无穷大的实数,即整个实数域。

因傅里叶变换后所得结果通常含广义函数,而广义函数有别于通常所见的常规函数,其不仅没有常规函数那些经典分析特性,就其理论基础也不同于常规函数,为规避这些麻烦引入了更具经典分析特性的拉普拉斯变换

楼主:
拉普拉斯变换

楼主:
傅里叶变换所得是个复函数(自变量为实数),而由上述可见,拉普拉斯变换则得复变函数(通常不含广义函数)。引入了复变函数,那么《复变函数》相关理论就可以应用于此。

上述为双边拉普拉斯变换(积分限从负无穷到正无穷),下面看右单边拉普拉斯变换

楼主:
注意上述右单边拉普拉斯变换涉及到的系统初始条件,这是拉普拉斯变换自带的。

下面看几个常用的拉普拉斯变换对:

注意其收敛域(ROC)。

HWM
更正:sin(ω_0)和cos(ω_0)有误,应该是sin(ω_0 t)和cos(ω_0 t)。

楼主:
接下来再看看拉普拉斯变换的卷积定理

类似傅里叶变换的卷积定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HWM

楼主:
下面,落实到线性电路,看几个常用器件的拉普拉斯变换表示。

楼主(2020-10-13):
前面给出了LTI系统的全响应,由于含零输入响应,所以其一般并不是线性变换。

下面令初始态为零(即零输入响应等于零),考虑系统的零状态响应,由此得出传递函数概念。

楼主:
传递函数

楼主:
下面看看简谐信号激励

楼主:
注意上述稳定LTI系统的简谐信号激励特性。

楼主:
LTI系统的稳定性对分析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那么下面将看看LTI集总参数系统的稳定性概念及其条件。

楼主:
LTI集总参数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
上面通过系统特征给出了稳定的条件。下面将引入《复变函数》中的零极点概念给出相应的稳定性条件。

楼主:
上述条件就是Nyquist判据的基础。

楼主(2020-11-13):
八、信号向量分析

下面将论述能量有限信号功率有限信号,以及相关赋范概念。在此基础上论述信号的能量谱功率谱

楼主:
能量有限和功率有限

楼主:
上面给出了能量有限功率有限的概念,利用相关有限能量和有限功率可以定义相应的信号模平方(范数平方)。注意,信号模是零而信号可以是非零。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有些教科书把能量信号定义为能量有限且非零,同样功率信号定义为平均功率有限且非零。这样的话,信号只可能是能量信号或功率信号之一,且能量为零的信号既不是能量信号更不是功率信号。

在此,仅规定有限而不规定非零,这是出于赋范空间的考虑。当然,对于能量有限的信号其平均功率必有限(为零),在此情况下考虑的是能量(开根)赋范。

楼主:
几何中可知,点到直线的垂线最短;同样,点到面的垂线最短。下面就利用这个几何理论对信号向量空间作相应的论述。

1)点到线

楼主:
上面是点到线,这比较好理解。下面则是点到“面”。

2)点到“面”

HWM
更正:误差式子中第一个绝对值符号有误,应该是范数符号。

楼主:
注意这里的“面”,其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二维面,这是子空间

这里还要特别注意当误差收敛为零时,满足帕赛瓦尔等式,这表明了其能量关系

楼主:
既然信号在此是个向量,那么两个信号间就有“夹角”,在此引入一个相关系数的概念——“夹角”的余弦

楼主:
信号相关概念在《信号与线性系统》以及其它一些学科中有其应用。这里将引入相关函数

楼主:
注意上述相关函数原点值与信号能量或平均功率的关系。

下面利用帕赛瓦尔定理,给出相关能谱概念。

楼主:
这里所涉及的能量和功率谱(密度)在《信号与线性系统》(包括随机信号)以及其它的相关学科中都有广泛且重要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