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信号与线性系统》开篇...

楼主(2020-09-08):
“21学堂”中“剖析《信号与线性系统》”开篇,这将是一个“新的切入点和视野”。具体见:

剖析《信号与线性系统》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1970-1-1.html

网友A:
新的切入点和视野”

如此古老、常见的东东,何来的

网友A:
大师啊,学习要循序渐进,对于大一学生,当然要从最easy的线性时不变系统开始学起:

学习完LTI系统,紧接要学习线性时变系统,再然后学习非线性系统,这才是信号与系统最核心的高朝部分。

所以图片中的【通常】,要修改成【大一下学期】,不然读者误以为学过LTI系统就学到尽头了,实际上刚开始入门。

网友B:
信号与系统,有点兴趣,顶起,就从大一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