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单片机hc32l073PATA定时器0, 1, 2都没有库函数

楼主(2020-09-08):
华大单片机hc32l073PATA定时器0, 1, 2都没有库函数,我想用定时器0却找不到在哪里开启,我用了寄存器操作,但是数据手册上面没看到开启定时器0的选项
// 寄存器配置定时器0
void TIM_ConfigReg(void)
{
    // 初始化定时器的时钟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BaseTim, TRUE);
    //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TIM0_M0CR
    *((volatile uint32_t*)(0x40000C00UL + 0x00C)) = 0x00000462;
    // 重装载寄存器
    *((volatile uint32_t*)(0x40000C00UL + 0x000)) = 0x00000020;
    // 当前计数值
    *((volatile uint32_t*)(0x40000C00UL + 0x004)) = 0x00;
    // 清除中断标志位
    *((volatile uint32_t*)(0x40000C00UL + 0x014)) &= ~(0x01 << 0);
    // 开启定时器
    *((volatile uint32_t*)(0x40000C00UL + 0x00C)) |= (0x01 << 0);
}

楼主(点评):
我想问一下定时器0 和1能一块使用吗

网友A:
定时器012的例子都在example里面,叫general timer,如果打开例子的工程,就会发现库函数在driver里面,b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012的例子都在example里面,叫general timer,如果打开例子的工程,就会发现库函数在driver里面,bt. ...

很感谢

网友B(2024-04-20):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012的例子都在example里面,叫general timer,如果打开例子的工程,就会发现库函数在driver里面,bt. ...

非常感谢

网友C:
库函数在driver里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