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开发笔记(关于使用N76E003过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9-08):
1.N76E003使用双串口串口1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N76E003在使能串口中断后,发送串口数据时,必须要先读TI/TI_1寄存器,再进入发送中断,并在中断中清除TI/TI_1寄存器的值。如若不然,则在串口0发送数据后将导致串口1无法进入中断。并且,经过测试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代码执行速度慢于正常情况下的速度。可以用一个简单的delay函数测试

一个完整的串口发送流程为:TI/TI_1清零--> SBUF/SBUF_1赋值-->轮询TI/TI_1的值(在发送成功后,会先被当前程序轮询到其值为1,再进入中断程序)-->进入中断-->清楚TI/TI_1

示例代码:

以使用N76E003官方bsp库为例。

void Send_Data_To_UART0(uint8_t c)

{

    TI = 0;

    SBUF = c;

    while(TI==0);

}

void SerialPo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 (RI==1)

    {                  /* if reception occur */

       clr_RI;       /* clear reception flag for next reception */

    }

    if(TI==1)

    {

       clr_TI;        /* if emission occur */

    }

}

void Send_Data_To_UART1(uint8_t c)

{

    TI_1 = 0;

    SBUF_1 = c;

    while(TI_1==0);

}

void SerialPort1_ISR(void) interrupt 15

{

    if (RI_1==1)

    {                          /* if reception occur */

       clr_RI_1;           /* clear reception flag for next reception */

    }

    if(TI_1==1)

    {

       clr_TI_1;           /* if emission occur */

    }

}

2.使用双串口,波特率异常(115200 bps)
  • 如下图通过数据手册可以看出在16Mhz的时钟下115200会有较大误差,故须将时钟配置为16.6Mhz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R5MTEyMTQ2NjU2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 使用双串口的情况下串口0使用timer1作为时钟,串口1使用timer3作为时钟,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timer1的时钟是16.588Mhz,需要按16.588Mhz来计算波特率,否则波特率有较大误差。(即便如此,在某些芯片上,波特率仍有固定误差,应和物料有关)

系统时钟16.6Mhz设置代码如下:

void MODIFY_HIRC_16588(void)

{

    unsigned char hircmap0,hircmap1;

    unsigned int    trimvalue16bit;

    set_IAPEN;

    IAPAL = 0x30;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hircmap0 = IAPFD;

    IAPAL = 0x31;

    IAPAH = 0x00;

    set_IAPGO;

    hircmap1 = IAPFD;

    clr_IAPEN;

    //hircmap1 = hircmap1&0x01;

    trimvalue16bit = ((hircmap0<<1)+(hircmap1&0x01));

    trimvalue16bit = trimvalue16bit - 15;

    hircmap1 = trimvalue16bit&0x01;

    hircmap0 = trimvalue16bit>>1;

    BIT_TMP=EA;

    EA=0;

    TA=0XAA;

    TA=0X55;

    RCTRIM0 = hircmap0;

    TA=0XAA;

    TA=0X55;

    RCTRIM1 = hircmap1;

    EA=BIT_TMP;

}

波特率设置示例代码如下:

void InitialUART0_Timer1(UINT32 u32Baudrate)    //T1M = 1, SMOD = 1

{

    SCON = 0x52;     //UART0 Mode1,REN=1,TI=1

    TMOD |= 0x20;    //Timer1 Mode1

    set_SMOD;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set_T1M;

    clr_BRCK;        //Serial port 0 baud rate clock source = Timer1

#ifdef FOSC_160000

    //TH1 = 25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TH1 = 256 - (1036750/u32Baudrate+1);         /*16.588 MHz */

       //TH1 = 256 - (1037500/u32Baudrate+1);         /*16.6 MHz */

#endif

#ifdef FOSC_221184

    TH1 = 256 - (1382400/u32Baudrate);                /*22.1184 MHz */

#endif

    set_TR1;

}

void InitialUART1_Timer3(UINT32 u32Baudrate) //use timer3 as Baudrate generator

{

              P02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P16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SCON_1 = 0x50;        //UART1 Mode1,REN_1=1,TI_1=1

           T3CON = 0x08;          //T3PS2=0,T3PS1=0,T3PS0=0(Prescale=1), UART1 in MODE 1

              clr_BRCK;

#ifdef FOSC_160000

              //RH3    = HI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RL3    = LO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RH3    = HIBYTE(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RL3    = LOBYTE(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endif

#ifdef FOSC_166000

              RH3    = HIBYTE(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RL3    = LOBYTE(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endif

    set_TR3;         //Trigger Timer3

}

3.管脚中断触发方式在中断中无法切换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如果先使能一个管脚中断为上升沿触发,再在中断中设置为下降沿触发,将会设置失败,下降沿将无法触发。必须退出中断后设置。

4.mcu软件启动方式切换后某些定时器未停止

在使用中发现如果软件从aprom重启并跳转到ldrom,若之前使能了定时器,则在ldrom代码中必须先停止定时器再清除TH0、TL0寄存器,然后再开始定时器(如果需要使用)。否则定时将异常(由于只使用timer 0作为通用定时器,故其他定时未验证)。

初始化定时器前清空TR0,数据手册有如下说明:在模式0或模式1下时,当读/写TH0(TH1)和TL0(TL1)之前,必须清除TR0(TR1)来停止计时。否则将产生不可预料的结果。

示例代码:

void Enter_IAP(void)

{

    DEBUG("enter iap\r\n");

    default_config[0] &= ~0x80;

    program_config(BYTE_PROGRAM_CONFIG, default_config, 4);

//    Delay10us(20);

    BIT_TMP=EA;

    EA=0;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SET_BIT1;     // set boot from LP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80;     //  software reset enable

    EA=BIT_TMP;

}

void TM0_Init(void)

{

    clr_TR0;                 //stop timer0 (if want reset TH0 or TL0,must clr TR0)

       TH0=TL0=0;          //interrupt timer 5.92 ms

       set_TR0;                //Start timer0

       IE = 0x92;             //EA=1, ES=1,ET0=1

}

5.掉电模式N76E003功耗偏高

可以有效降低掉电模式功耗的措施:

clr_BODEN; //关闭BOD欠压检测(通过代码关闭未验证,但在下载程序时取消该选项功耗降低明显)

clr_HIRCEN ;//关闭高速HIRC时钟(未使用)

clr_CLOEN; //关闭系统时钟输出(未验证)

clr_ADCEN;//关闭adc模块(已验证,有效防止漏电)

正常情况下,N76E003通过设置PCON寄存器的PD位进入待机模式时,mcu功耗只有5~6ua(只关闭欠压检测BOD,其他不动),但经过测试发现,如果进入掉电模式前使能了adc功能,则会导致该I/O管脚漏电,导致功耗达到几百ua,正确做法是在进入掉电模式前关闭adc模块。

示例代码:(以P04为例)

#define CLR_ADC     P04_Input_Mode;clr_ADCEN;clr_ADCS

6.掉电模式N76E003的I/O引脚驱动能力不足

经过测试发现,在进入掉电模式后,N76E003的I/O输出电流将大幅降低,在部分应用场景下需要先将I/O引脚设置为推完模式,在进入掉电模式才能驱动部分电路。(包括但不限于某些wifi芯片的使能脚等)。相关文档如下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R5MTEyMTQ2NjU2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7.看门狗超时复位的最大超时时间过短

有别于其他mcu,N76E003的看门狗最大超时时间只有1.638s。其看门狗使用方式为:看门狗中断产生-->进入中断-->中断中喂狗。只要在看门狗中断触发的512个LIRC时钟周期内喂狗即可。相关文档如下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R5MTEyMTQ2NjU2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8. ADC采集电压第一次不准

在使用中发现N76E003的adc引脚如果之前的模式配置为准双向模式(其他模式未测试),则若是将改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马上读取adc电压值,则会导致adc读取电压不准的情况(此时连续读取三次均不准),必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经测试几十个指令周期后即可。(时间可根据应用场景验证)。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外部电路给adc引脚的驱动电流较小,使adc引脚状态转换较慢。

9.mcu区分外部复位和上电复位

N76E003的AUXR1.6寄存器RSTPINF为复位标志位,但是上电复位和外部复位都将使该标志位置位,若只使用这个复位引脚将无法区分这两种复位状态。但可通过PCON的POF(上电复位标志位)标志位来加以判断。该位只在上电复位时置位。即引脚复位的情况为:POF为0,RSTPINF为1.

10. 关于N76E003Keil编译器优化级别

经过测试发现如下问题:

  • 串口代码,如果优化级别不是8,则存在串口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即使变量定义为volatile类型亦然,且其官方bsp示例代码的工程配置优化级别均为8,若修改其优化级别,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 存在函数只声明但不定义但能编译通过的情况。
  • 存在头文件缺少#endif但能编译通过的情况
  • 存在变量只extern声明未定义但能编译通过的情况

综上,编译器的警告信息一定要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