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之ADC采集NTC温度

楼主(2020-09-08):
RG选用10k 1%精度NTC热敏电阻,R1使用10k 1%精度贴片电阻,电路如下图1所示,使用N76E003单片机AIN4通道进行采样,使用带隙电压进行修正。

分压计算公式:Urg=[RG/(RG+R1)]*Vdd *Coe
其中Coe是通过带隙电压得到的修正系数,为了获得正确的Vdd电压
(图1)

下图2为NTC热敏电阻数据手册中给出的电阻值对应温度表
(图2)

在程序中建立一温度/电阻对应数组(其中温度为数组的对应位)

ADC_VC为单片机AIN4采集到的电压值
NTCr为计算得到的电阻值
TemperList1为正温度对照表
TemperAddr初值为-1,为温度值

网友A(2022-05-18):
我怎么修改上面的程序都不行,第一语法错误,第二计算肯定是错误。

网友B:
直接用厂家的例子就可以了,主要是NTC的数据怎么处理。

网友C:
干嘛不直接用厂家的例子